【转】launchpad MSP430G2553 软件UART和硬件UART及跳帽的设置

楼主(2016-11-06):
缘起

在使用launchpad MSP430G2553的板子之前,我用了launchpad MSP430G2452的板子。令我感到头疼的是,本来我想用launchpad串口通信做一个简单地可以通过超级终端和电脑交互的项目,但结果是launchpad MSP430G2452 并没有完整的UART模块,所谓的串口通信是通过定时器A和软件代码配合所产生的软件UART,于是恼火的我放弃了launchpad MSP430G2452 又拿来了一块launchpad MSP430G2553 因为之后我知道它具有完整的硬件UART

问题的产生

拿到launchpad MSP430G2553 后我发现板子的P1.1和P1.2 引脚并没有标注TXD和RXD 的字样取而代之的是两个UART,于是蒙逼的我转身去用户指南上查找原因。

问题解决

通过查找用户指南发现如下字样:

跳线 4 和跳线 5 将仿真器的 UART 接口连接至目标器件的引脚 P1.1 和 P1.2 上。 可通过所连接跳线的定向选择 UART 信号线路的方向。 在水平方向上, 跳线将 TXD 连接到 P1.1, 将 RXD 连接到 P1.2, 这是由于它们在演示应用上被用于软件 UART 通信( 请见3.2 节) 。 在垂直方向上, 跳线将 TXD 连接到 P1.2, 将RXD 连接到 P1.1, 正如 MSP430G2553 USCI 所要求的那样。

如图:

也就是说launchpad MSP430G2553 拥有完整的硬件UART模块,但是它也保留有软件UART的硬件接口,像上图那样讲跳帽横着插 则用的是硬件UART,反之竖着插 使用的是同launchpad MSP430G2452 相同的软件模拟的UART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UART模块所要求的的硬件连接必须是这样。
至于软件模拟的UART理论上两种应该都可以,至于为什么TI还是将跳帽做两种设置,可能是对launchpad MSP430G2452 的一种沿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