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Win7下MSP430 launchpad 驱动无法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6-11-06):
缘起

最近把launchpad拿到我的32位Win7操作系统的电脑上来用,按道理我已经安装了IAR驱动会自动安装,或者我手动指定目录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3\430\drivers\TIUSBFET\Win7-32安装即可,但是还是出现以下的问题:

楼主:
问题的解决

在21ic电子网搜索到了一篇帖子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于win7系统下,有的电脑不能使用MSP430板子,电脑提示串口驱动安装问题。原因是电脑系统中缺少一个文件:usbser.sys ,它放于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只要将usbser.sys 文件复制到前面目录中,并手动升级驱动程序,驱动安装文件指向浏览到下面附件中oem51.inf文件,就能安装成功。

网友A:
这个没这么难的吧,,重新安装下的,我原来就是一次安装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