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仪器面板上外面贴着这个有按钮和显示窗口是什么?

楼主(2016-11-06):
请问上面这个面板前面贴着按钮的塑料片叫什么?可以定制的吗?

网友A:
贴膜键盘

网友B:
薄膜键盘

网友B:
薄膜开关或者薄膜按键

网友C:
大批量可以定做的,少量使用定做不划算。
也有的下面是普通按键,然后粘个塑料面板

网友D:
塑料贴膜,硬质膜塑贴~

网友E:
都可以定制的,不过有的弹片的弹性就不怎么好 了。

网友F:
薄膜开关

网友G:
如果做银浆薄膜键盘的话,锅仔片可得选好点的,不然按得一个指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