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 cbu6 这么小……怎么焊接?

楼主(2016-11-06):
我焊接过cp2101,感觉腿还大,这个这么多腿,有点害怕啊

网友A:
如果机器贴就根本不需要操心。
如果手工焊,焊盘上点锡,然后放正了用热风吹吧。

网友A:
管脚应该跟CP2102啥的差不多吧,都是0.5的吧

网友A:
看样子是免费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免费样片。。。。

力源买的啊...一片20多呢...
热风吹的确是好办法.
我以前都是不管底下的焊盘,直接手焊边上的...2102腿还数的过来....这个感觉腿真多...

网友B:
锡膏,热风枪吹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膏,热风枪吹下,就行

锡膏就算了也没钢网.还是手工吧.

网友C:
技术就是用来考验的

网友D:
烙铁镀上锡再吹吹吹

网友E: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网友F:
我前段时间焊过skyworks的 功放 ,也就是手机里的那种 0 0!

比QFN还狠 ,四个角都有焊盘  底部还分割了 ,也是热风枪。

网友G:
QFN焊盘做得合适,比QFP还容易焊接!

网友H:
引用 楼主:
锡膏就算了也没钢网.还是手工吧.

好像锡膏挺贵的

网友I:
高手   热风枪可以一试

网友J:
先热风枪,再手工焊边上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热风枪,再手工焊边上的脚

我一般都是底下的那个地悬空.偷懒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底下的那个地悬空.偷懒了...

手工焊的话,底下那个地,在PCB上打一个能焊的通孔,后期可以在背面通过这个孔上锡

网友L:
QFP类不论大小都是一个办法:对正,堆锡,然后清掉桥连。

用吸锡线蘸微量松香膏,清桥连会轻松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底下的那个地悬空.偷懒了...

这个还好,悬空问题不大。
如果是QFN33,悬空你就死定了。

网友M:
热风枪不会把芯片烫坏了吧

网友N:
这个手工怎么焊接啊,感觉很费劲啊

网友O:
这个还好吧  又不是BGA封装

网友P:
先刷免洗焊膏,热风一吹,基本不会连锡。

网友Q:
引用 网友M:
热风枪不会把芯片烫坏了吧

不会的 只要不吹的板子都发黑了。

网友R:
热风枪加上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S:
风枪焊吧  BGA封装的都可以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底下的那个地悬空.偷懒了...

遇上关于高速或者高频的芯片就死翘翘了,比如LAN8720A,只有GND就底部焊盘这一根

网友U:
0.4mm间距吧,很好焊的, 我焊的比你的还多。

网友V:
必备热风枪

网友W:
先把PCB上的中间地涂一层薄薄的锡,中间稍高。然后将芯片翻过来,把引脚全部上一遍薄薄的锡。最后放到PCB上,用烙铁加焊锡一滑,一边就搞定了

网友W:
还有就是讲PCB焊盘全部上锡,芯片引脚全部上薄锡,然后焊接部分引脚固定后,用热风枪从PCB的背面吹。。。

楼主:
引用 网友L:
QFP类不论大小都是一个办法:对正,堆锡,然后清掉桥连。

用吸锡线蘸微量松香膏,清桥连会轻松很多。 ...

工具齐全.可以试试

网友X:
把管脚及PCB加焊锡,然后对准了,用热风枪上,至于吹不吹坏,我想这就是自己的功夫了,谁也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遇上关于高速或者高频的芯片就死翘翘了,比如LAN8720A,只有GND就底部焊盘这一根 ...

那我这次不偷懒了.试试把焊盘 gnd先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还有就是讲PCB焊盘全部上锡,芯片引脚全部上薄锡,然后焊接部分引脚固定后,用热风枪从PCB的背面吹。。。 ...

这个方法好.不会虚焊

网友W: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好.不会虚焊

百试不爽

网友Y:
主要引脚还藏里面 周六做四轴 焊MPU6050 HMC5883没把我愁死

网友Z:
1.钢网上锡膏直接放到SMT贴片机加热线上过一遍就OK
2.手工焊接:助焊剂+热风枪,引脚都要先上锡,再用热风枪吹。用饶铁也可以焊。

网友AA:
最佳方案:烙铁镀上锡,风枪吹

网友AB:
此时不用热风枪何时才用,,,

网友AC:
先焊接住两个点就行。

网友AD:
用烙铁拖焊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好,悬空问题不大。
如果是QFN33,悬空你就死定了。

无线IC,还有一些电源IC,底部悬空可能就没法用了。

网友AE:
可以先在焊盘上上一点焊锡,然后芯片管脚上上点助焊剂,芯片直接对着放上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F:
吹就好了!!!!!!

网友AG:
焊这个分分钟的事,当年修手机全是BGA呢,点还密,动不动200个点以上,吹啊吹

网友AH:
我焊过CP2104,

网友AI:
锡膏加热风枪,手焊当然不需要钢网,QFN还算好弄的,小一点的BGA用热风枪也可以吹上去

网友AJ:
引用 网友J:
先热风枪,再手工焊边上的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