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阀门驱动芯片L9352的使用

楼主(2016-11-06):
大家有没使用过ST的感性阀门驱动芯片L9352B的?
我想使用它来驱动电磁阀,就是通过它产生一个高低电平,来打开或关闭电磁阀.
它的手册上只是给出了输出电压范围,这个范围从0.3v  到 40V,并没有典型值,那么这个输出电压由什么决定的啊?比如我现在想要输出12V,该怎么办?
另外,当前输出没有接电磁阀,即使空载,这个会对输出电压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供电多少V 输出就多少V
空载时 关闭输出也是有电压的(有uA级的漏电) ,最好用一个10k左右的电阻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