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教一个累加和校验

楼主(2016-11-06):
u8 Checksum (u8* Buffer, u8 DataNumber)
{
   u8 i=0;
   u16 temp1=0;
   u16 temp2=0;

   for(i=0;i<DataNumber;i++)
   {
     temp1 = temp1+ *Buffer;
     temp2 = temp1>>8;

     if( temp2> 0 )
     {
        temp1++;
        temp1&= ~0x0100;
     }
     Buffer++;
   }

   return (u8)(~temp1);
}

temp1++ 和 return (u8)(~temp1) 是否和补码有关,这种累加和校验叫什么?

网友A:
看这个校验和计算, 好象是在 LIN 总线里的校验算法.
return (u8)(~temp1);
就是返回校验和的补码

网友B:
temp1++;是根据temp2判断而来的,
tem1是u16, buff是u8, temp2是temp1的高8位,而temp1是buff的累加和,所以只有累加和溢出的时候对temp1进行值的改变。return (u8)(~temp1); 就是累加和取反 然后强制转换为u8,
其实这个校验和就是累加和的一种变种,最后再取了个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校验和计算, 好象是在 LIN 总线里的校验算法.
return (u8)(~temp1);
就是返回校验和的补码 ...

确实是LIN总线校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LIN总线要这样校验,和普通累加和有什么优势

网友A:
也就是累加和, 只是把溢出部分也加进去了
至于到底啥优势, 也说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