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232和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6-11-06):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外部设备同时输出RS232和485信号,通过电平转换芯片,接入MCU。MCU只用一个串口,RS232和485信号,由跳帽选择。如下图。
现在问题是:1、外设RS232和485的线路都输出的话,跳帽不管接232还是485,通讯都不正常;但是,用手按住跳帽,通讯就OK;
                     2、需要232通讯时,必须断开485;需要485通讯时,必须断开232;
也就是说,单独用232或者485,都没问题,但是只要232和485同时接入,那么就不正常了;
另:电平转换芯片用的是MAX3485和MAX3232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楼主:
纠正一下:1、图中484电平转换应该是485电平转换;                  2、描述中说的,断开232、断开484意思是外设输出端接到电平转换芯片的连线断开。

网友A:
到底是哪个接口的信号有效啊。为什么两个都得接收啊。干脆用两个串口得了

网友B:
两个同时链接的话,mcu的ttl是否驱动不足啊。

网友B:
用手按住,估计是有内力输入。哥们你还是去变魔术吧,搞这个屈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哪个接口的信号有效啊。为什么两个都得接收啊。干脆用两个串口得了 ...

兼容设计嘛,要用哪个跳帽一接。就是单独来说,两个信号都有效,但是一旦外设的两路信号都接到转换芯片那边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同时链接的话,mcu的ttl是否驱动不足啊。

两个同时连接是说外设和转换芯片之间同时连接,接到MCU一直都是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按住,估计是有内力输入。哥们你还是去变魔术吧,搞这个屈才了。 ...

这么多年修炼的功力,不能外露啊

网友B:
你连接上以后不要给485芯片上电试试,如果232能通信说明就是驱动能力的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兼容设计嘛,要用哪个跳帽一接。就是单独来说,两个信号都有效,但是一旦外设的两路信号都接到转换芯片那 ...

兼容性就要把485,232也算到跳冒里,他俩电源可控才行。老兄,你按我说的试试,然后汇报下结果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兼容设计嘛,要用哪个跳帽一接。就是单独来说,两个信号都有效,但是一旦外设的两路信号都接到转换芯片那 ...

485的方向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接上以后不要给485芯片上电试试,如果232能通信说明就是驱动能力的问题呀。 ...

不给485芯片上电,232通信正常;不给232芯片上电,485通信正常。不理解的是,跳帽只是单项选择,就算给他俩都上电了,接到MCU上,都只是一路信号呀?这个工作起来是这样的,MCU发送一条指令给外设,外设开始采集数据,采集完成后,传给MCU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把,MCU发送一条指令给外设,外设开始采集数据,采集完成后,传给MCU。兼容485、232只是方便选择外设的通信方式。

网友C:
好复杂,不如用io模拟一路串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给485芯片上电,232通信正常;不给232芯片上电,485通信正常。不理解的是,跳帽只是单项选择,就算给他 ...

那问题应该在外设里边吧。

网友B:
根据之前的推测应该是驱动不足了。外设是不是能收到信号但是发布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之前的推测应该是驱动不足了。外设是不是能收到信号但是发布出来呀? ...

现在通过做过的验证看来,基本都指向是外设这边的问题。还要跟外设的供应商讨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复杂,不如用io模拟一路串口

其实也不需要同时两路都与MCU连接,现在可以通过控制外设的接入方式来实现正常通信,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就想搞明白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之前的推测应该是驱动不足了。外设是不是能收到信号但是发布出来呀? ...

外设是不是能收到信号但是发布出来呀?————这个判断不出来。
驱动不足是说外设接两个电平转换芯片,驱动不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设是不是能收到信号但是发布出来呀?————这个判断不出来。
驱动不足是说外设接两个电平转换芯片, ...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把,MCU发送一条指令给外设,外设开始采集数据,采集完成后,传给MCU。兼容485、232只是方便 ...

理论上没有问题啊。看看你的硬件设计或者器件选型吧

网友D:
把图纸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图纸贴上来看看

图纸有上十页,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电路,而且分布在几页中,所以不方便。接线方式就是我一楼贴的图,232电平转换芯片是MAX3232CDB,485电平转换芯片是MAX3485CSA。

网友E:
不用想  两个都用肯定不行啊

网友F:
好像不能这么玩,同一时间只能一个通信,不然会造成误码,之前做232监控线,都只能方便监控,不能同时接上Rx和Tx

网友G:
现在玩单片机的同学很多都电路基础知识不及格啊。

如果同时驱动232和485电平转换芯片,任意一个有RX数据返回时,会导致两个电平转换芯片之间的RO短路。

正确的同时驱动电路应该是下面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玩单片机的同学很多都电路基础知识不及格啊。

如果同时驱动232和485电平转换芯片,任意一个有RX数据返 ...

这个知识确实不知道,但我现在情况和你图中的不一样,我的是外设输出同时232和485接电平转换芯片,而MCU这边是二选一,只接一路。我按你说的方法,外设接到电平转换芯片这边加二极管测试一下。

网友H:
如果是驱动能力问题,可以在尝试在 232 和 485芯片上分别再叠加一个芯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知识确实不知道,但我现在情况和你图中的不一样,我的是外设输出同时232和485接电平转换芯片,而MCU ...

加二极管的时候,那颗10k上拉电阻也不可少

网友I:
485芯片和232芯片 都上电时   你把485或232 芯片 输入端(对应mcu tx的引脚)悬浮了     但485或232的输出端 这时并不是高阻态(断开) 要么是高电平 要么是低电平
断电后 485或232的输出和输入才是高阻态 (断开的状态),

如果外设的485和232 是同一个串口  也是232 通过485驱动芯片扩展的 呢     那就意味不能同时接485和232       同时接485芯片和232芯片上电后必然同时影响外设的232

网友J:
驱动应该是可以的,可能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K:
从单片机发送到RS485或者RS232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单片机的接收.单片机的RX引脚需要实现RS485
RS232接口过来信号的"线与"功能.而在数字电路里面说过,要实现线与功能,应该是输出是OC输出(或者OD输出)
而在这里不管是RS232还是RS485对单片机的输出应该都不是OC(OD)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I:
485芯片和232芯片 都上电时   你把485或232 芯片 输入端(对应mcu tx的引脚)悬浮了     但485或232的输出 ...

现在的情况跟你分析是一模一样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驱动应该是可以的,可能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

这中间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硬件设计时可能没考虑清楚,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以后单独一个个试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从单片机发送到RS485或者RS232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单片机的接收.单片机的RX引脚需要实现RS485
RS232 ...

这里并不需要单片机RX端信号“线与”,而是RS232或485二选一,不管咋样,还是涨知识了!

网友L(2016-12-14):
外设怎么输出?外设的485和232同时输出?

网友M:
用模拟开关切换不可以吗?我用模拟开关,不过现在还没有测试两路,232测试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外设怎么输出?外设的485和232同时输出?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模拟开关切换不可以吗?我用模拟开关,不过现在还没有测试两路,232测试成功了。 ...

设计已经定型了,要用其他方法只能改版,但来不及,没有测试过用模拟开关

网友M:
引用 楼主:
设计已经定型了,要用其他方法只能改版,但来不及,没有测试过用模拟开关 ...

我尽量使用电子切换。当然,你还没有测试过。不过,我宁愿修改设计,重新打板,这个成本不高,批量生产了就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尽量使用电子切换。当然,你还没有测试过。不过,我宁愿修改设计,重新打板,这个成本不高,批量生产了 ...

以后做别的产品可以按照您的方法改进,现在这款产品232/485切换的功能只是产品功能一小部分,影响不是很大,就当是积累经验了,确实还是了解到很多知识的

网友N:
是不是跳线帽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跳线帽接触不良

可以确定不是跳线帽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不是跳线帽问题

还没解决?

楼主:
不知道问题根源(也许就是前面的朋友说的驱动能力不足,但没时间去深究测试),所以设计预期的效果没有实现,但是可以通过外设和MCU之间排线来选择232或485,不影响使用,过段时间不忙了再回头一个个方法测试!

网友P(2017-08-24):
感觉是485和232相互干扰问题

网友Q(2017-10-10):
用个模拟开关来切换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