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信号采集

楼主(2016-11-06):
第一次发帖
想做一块stm32采集模拟量的模块,用stm32本身的12位AD,采集工业现场0-5v,0-10v的信号 ,信号输入AD前如何调理,要可靠,能防止信号线接反,如果用运放,运放的电源,运放输出后如何防止负电压,
我是本身是做PLC和上位机的,也能简单的用stm32,对硬件不甚熟悉,没经验,这问题琢磨了很久,没希望有人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用运放做一级跟随隔离,运放单电源供电,就不会输出负电压;
运放供电脚串接大一点的电阻,同相输入端也串接大一点的电阻,即使信号接反了,运放也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 STM32菜鸟学习手册-罗嗦版 307页 15.8M 超清书签版 ◆〓
〓◆ 稀里煳涂学习STM32 63页 4.0M 超清版  ...

谢谢分享,   软件部分看ST官方文档应该就可以了,,我现在想弄些STM32 ADC方面的资料或者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做一级跟随隔离,运放单电源供电,就不会输出负电压;
运放供电脚串接大一点的电阻,同相输入端也串 ...

非常感谢你回答,单电源的运放信号在0附近时应该是不可靠的吧,好像在哪看的,,,,如果单电源运放可以输出,0-电源电压,那直接3.3v供电,外部信号过来可以不考虑阻抗随意分压跟随后进ADC,啥问题没有了,,有没有这样用的运放,求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回答,单电源的运放信号在0附近时应该是不可靠的吧,好像在哪看的,,,,如果单电源运放可以输出,0- ...

是的,单电源供电的运放靠近电源轨会不准。
如果要求0V附近的线性度,就需要双电源供电,单电源下是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