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转】STM32F7 的IO输出

楼主(2016-11-06):
1. STM32F7 IO资源:
  • 九组IO:x=A/B/C/D/E/F/G/H/I
  • 可实现八种模式:
    • 输入浮空
    • 输入上拉
    • 输入下拉
    • 模拟输入
    • 开漏输出
    • 推挽输出
    • 推挽式复用功能
    • 开漏式复用功能

2. 初始化相关寄存器:
  • MODER:控制GPIO端口工作模式
    • 默认为输入模式
  • OTYPER:控制输出类型
    • 推挽输出:可以直接用于驱动负载电路,无电阻分压
    • 输出开漏:不输出电压,低电平接地,高电平不接地,无法输出高电平
  • OSPEEDR:控制GPIOx的输出速度

  • PUPDR:控制GPIOx的上拉/下拉
    • 关于上下拉的设定,左边为上拉及输出一时为低电平,输出0时为高电平,下拉反之。图为上拉输出,输出高电平时,则开关闭合

楼主:
  • 初始化方法:
    • 配置相关的结构体并调用以下函数: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Pin; //指定IO口        uint32_t Mode;//模式设置        uint32_t Pull;//上下拉设置        uint32_t Speed;//速度设置        uint32_t Alternate;//复用映射配置        }GPIO_InitTypeDef;        void HAL_GPIO_Init(GPIO_TypeDef*GPIOx,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例子: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 //PB0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 12

  • 12
上面代码的意思是设置 PB0 端口为推挽输出模式,输出速度为高速,上拉。
3. 实现IO口输出的控制
  • 相关寄存器:
    • ODR寄存器:
      • 1为高电平,0为低电平
    • BSRR寄存器:
      • 对于低16位(0-15),我们往相应的位写1,那么对应的IO口会输出高电平,往相应的位写0, 对 IO 口没有任何影响。高 16 位(16-31)作用刚好相反,对相应的位写 1 会输出低电平,写 0 没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对于 BSRR 寄存器,你写 0 的话,对 IO 口电平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我们要设置某个 IO 口电平,只需要相关位设置为 1 即可。而 ODR 寄存器,我们要设置某个 IO 口电平,我们首先需要读出来 ODR 寄存器的值,然后对整个 ODR 寄存器重新赋值来达到设置
        某个或者某些 IO 口的目的,而 BSRR 寄存器,我们就不需要先读,而是直接设置即可,这在 多任务实时操作系统中作用很大。
    • 设置方法如下:

         GPIOA->BSRR=1<<1; //设置 GPIOA.1 为高电平          GPIOA->BSRR=1<<(16+1)//设置 GPIOA.1 为低电平         //使用函数来进行操作:         void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GPIO_PinState PinState);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GPIO_PIN_SET); //GPIOB.5输出高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GPIOB.5 输出低

  • 6

  • 6
通过以上方法配合时延函数,能够实现IO端口的数据输出
  • IDR寄存器:
    • 该寄存器用于读取IO的电平,1为高电平,2为低电平

GPIO_PinState HAL_GPIO_Read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例子HAL_GPIO_ReadPin(GPIOF, GPIO_PIN_5);//读取 PF5 的输入电平

  • 3

  • 3
操作步骤:
  • 使能 IO 口时钟,调用函数为__HAL_RCC_GPIOX_CLK_ENABLE(其中 X=A~K)。
  • 初始化 IO 参数。调用函数 HAL_GPIO_Init();
  • 操作 IO 输入输出。操作 IO 的方法就是上面讲解的方法。
//例子//初始化 PB1 为输出.并使能时钟 //LED IO 初始化void LED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开启 GPIOB 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1; //PB1,0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SET); //PB0 置 1 ,默认灯灭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GPIO_PIN_SET); //PB1 置 1 ,默认灯灭 }//在循环函数添加以下内容实现IO**替输出:while(1){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GPIO_PIN_RESET);//LED0 对应引脚 PB1 拉低,亮,等同于 LED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SET);//LED1 对应引脚 PB0 拉高,灭,等同于 LED1(1)    delay_ms(500); //延时 500ms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GPIO_PIN_SET);//LED0 对应引脚 PB1 拉高,灭,等同于 LED0(1)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RESET);//LED1 对应引脚 PB0 拉低,亮,等同于 LED1(0)    delay_ms(500); //延时 500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