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转换

楼主(2016-11-06):
stm32f103的adc 1LSB=Vref+/4096,其中Vref+=3.3V,那么测量的最小电压约为0.805mV,可不可以将Vref+的共电降低,即Vref+=1.25V,这样1LSB=Vref+/4096=0.305mV,那么测量的最小电压约为0.305mV,这样做应该可以吧?

楼主:
看了一般资料,Vref+的电压范围是2.0V到VDDA,64脚的还没有vref+,哎,看来不行啊

网友A:
一定要按照芯片手册的要求来

网友:
成本要求不高的话就外接个16位的吧

网友B:
我又24位的 很便宜的  可以加上 。qq  394233008

ME9601 Specification_V0.2.pdf

网友C:
一定要按芯片的技术手册来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