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转】临界区和开关中断的区别

楼主(2016-11-06):
本篇**是为了说明进入临界段与普通的禁止和使能中断的区别。
普通的禁止和使能中断,在禁止中断时有触发中断的事件发生,当使能中断时该中断不会在响应,说明普通的禁止中断是阻止了中断的发生。
而在进入临界段时,有中断发生,在退出临界段时中断会得到响应,说明临街段只是延迟了中断的响应时间,并没有真正的阻止中断。
看下面这段测试代码:
[cpp] view plain copy

  • unsigned int CPU_SR_Save(void);
  • void CPU_SR_Restore(unsigned int cpu_sr);
  • unsigned int cpu_sr,j;
  • unsigned char i;
  •
  • int main()
  • {
  •     RCC_Init();
  •     System_Init();
  •
  • #if 0
  •     Disable_Mac_EXT_Interrupts();//禁止按键中断
  •      delay_ms(10000);//定时器延时10S,在延时过程中按下按键
  •      Enable_Mac_EXT_Interrupts();//延时退出时,中断得不到响应
  • #else
  •     cpu_sr = CPU_SR_Save();//进入临界段
  •      for (i=0;i<200;i++){//延时一定时间,在延时过程中按下按键
  •         for (j=0;j<50000;j++);
  •     }
  •     CPU_SR_Restore(cpu_sr);//延时退出时,中断得到响应
  • #endif
  •
  •     while (1){
  •     }
  • }
  • //下面是进入临界段程序,是MDK中内嵌汇编的用法
  • __asm unsigned int CPU_SR_Save(void)
  • {
  •      MRS     R0, PRIMASK                     ; Set prio int mask to mask all (except faults)
  •      CPSID   I
  •      BX      LR
  • }
  •
  • __asm void CPU_SR_Restore(unsigned int cpu_sr)
  • {
  •      MSR     PRIMASK, R0
  •      BX      LR
  • }

网友A(2017-02-12):
长经验,点赞

网友B:
在进入临界段时,有中断发生,在退出临界段时中断会得到响应

网友C:
临界段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C:
代码的临界段代码的临界段表示在运行过程中不能分割的代码段,一旦这部分代码开始执 行,系统将不会响应任何中断打入,临界段代码通过在代码首尾处加入关中断和 开中断指令来实现不被中断

网友D:
临界区和开关中断?

网友D:
STM32有这个临界区和开关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