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一个电击器的升压部分求助

楼主(2016-11-06):
简单的说就是x宝上很常见的那种用来做羞羞的事情的电击器。(也有叫做经络电击理疗仪什么的,都是一个东西……)

它里面的升压部分,结构上是一个类似boost的结构。
能产生100~200多v的电压
只不过并不需要连续的高压输出,所以只是震荡升压对电容充电再放电的过程。

然后我想改造一下它的控制方式,于是我做了两个尝试:
1. 在上面引了几条线出来,用自己的arduino来产生pwm波形和控制信号。这可以让它正常工作。
2. 把升压部分用相同的元件也做一份,还是用自己的arduino控制。

但是2. 的时候却出现了奇怪的情况,我自己做的电路,在同样的信号下,只能产生大概<100v的输出(相比起1. 中的还是小了有50~80v)。

我目前使用的参数是:
电感 1500uH
电容 0.1uF 500v
二极管 RS1G
PWM频率 大约13kHz,占空比75%
单次升压时间 2~10ms
其中这个PWM频率和升压时间直接输入到x宝上买来的电击器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但是我还是想把他们全部塞进一块小电路上…… 毕竟x宝上买来的…… 都挺大块头的……

上面这些元件我可以确定没有问题,确定的方式是把电击器上面对应的元件全部换成我选用的,把它上面的拿过来放到我这里来,他还是能正常工作,而我这里一就只有80多v。

现在我整个升压部分的电路是这样的(图中电感应为1.5mH),由一个attiny13控制, 这个attiny13产生的信号直接接到它的电击器上boost电路对应位置也可以工作。

以及pcb的布局(不过这个后来我又改了一些,所以和上面的图对不上因为之前错把不支持Timer的引脚拿来用了,但是那样也可以用所以不影响,主要还是上面升压部分……)

而x宝上的电击器是这样的…… 因为被我各种蹂躏所以有些乱…… 它的这个能在上面那个大电容处得到100~200v的电压(它一部分地线是从黑胶里面过的,那个电容,还有下面那个三极管的发射极都是GND,电感则是VCC直接接过去

上面的二极管、电容、电感我都换过,还是能正常工作,至少我选择的参数不会有什么问题。反过来则依旧不行,我觉得可能是我对它电路的电路有问题,或者是pcb画的有毛病,总之希望大家能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PCB画错了吧。

网友A:
L1左边有没有连下面的铺铜看不出来。如果没有连应该没有错。

网友A:
Q1关断瞬间电感两端会产生噪音,会不会影响MCU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左边有没有连下面的铺铜看不出来。如果没有连应该没有错。

没有连接。

我把IC产生的信号同时引到那个电击器的两个三极管前面,同时测我的电容和他的,它的电压明显高。。所以应该不是对MCU的影响吧

网友B:
测量电感电流波形确定导通时间然后储能电容最好用cbb之类的瓷片漏电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感电流波形确定导通时间然后储能电容最好用cbb之类的瓷片漏电大

我把买来的上面的电容电感和二极管都换掉了,电压还是能到160v。
我自己这里只能到90多到头了。。
所以应该不是主要因素。。

网友C:
输出电压跟关断速度有关,在Q1的基级电阻R11两端并个电容或者减小R11。但是同时会增加驱动的压力,看要不要增加一级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跟关断速度有关,在Q1的基级电阻R11两端并个电容或者减小R11。但是同时会增加驱动的压力,看要不要 ...

把它降低到510Ω了,并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他那上面我没有换过的只有三极管了,但是印丝G1,而且耐压上百伏的,应该就2n5551吧?还是这个三极管有什么别的讲究吗……
似乎是三极管的问题,我把他的三极管换成2n5551之后,它也只有90v了……

于是这个印丝G1的三极管选择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嘛……?

还是说同样的三极管还有体质一说呢……?

网友A:
用示波器把关键点的波形弄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把关键点的波形弄来看看吧。。。。。

可以确定是三极管的问题了 =w=……
不过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常见的G1不是2n5551嘛……?

网友A:
也许你买到的不够好,性能并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买到的不够好,性能并不达标

嗯…… 我又买了一些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买来的上面的电容电感和二极管都换掉了,电压还是能到160v。
我自己这里只能到90多到头了。。
所以应 ...

你找个cbb吧瓷片换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买来的上面的电容电感和二极管都换掉了,电压还是能到160v。
我自己这里只能到90多到头了。。
所以应 ...

贴片的瓷片电容漏电大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cbb吧瓷片换了试试

确实是三极管的问题……

有机会看看cbb的效果吧…… 不过我感觉换个更好的电容说不定三极管会先boom……

网友D(2017-01-09):
问一下,最后那个三极管什么型号?

楼主(2017-03-18):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最后那个三极管什么型号?

还是2n5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