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STM32F429的USART波特率计算溢出Bug

楼主(2016-11-06):
硬件平台是STM32F429,运行在 180MHz 主频下,固件库版本V1.2.1。使用 USART1 和 USART2 进行串口输出,但是用示波器一看,波特率明显不对。
我的代码如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ART_CHN0, &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UART_CHN1, &USART_InitStruct);    USART_Cmd(UART_CHN0, ENABLE);    USART_Cmd(UART_CHN1, ENABLE); 一开始严重怀疑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的设置不应该那么简单,但仔细看了 USART_Init() 函数才发现这个波特率是自动计算出来的,也没有轻易怀疑官方固件库存在问题。网上别人也是这么写的,都没有问题。于是看了手册。这里说下 STM32 的波特率设置寄存器,其实是一个定点数存储器,如下:file:///D:/Documents/My%20Knowledge/temp/8961c1d2-a803-4e5e-9aee-760490bfe741.png从上图可以看出,该寄存器高 16 位无效,最低 4 位为小数部分,其余部分为整数部分。这样的设计可以使波特率更加精确。关于波特率的产生,有这么一段话来解释: 分数波特率的产生:接收器和发送器(RX和TX)都是设置城USARTDIV整数和小数寄存器中配置的值。TX/RX波特率=Fck/(16*USARTDIV)例子:从BRR寄存器的值计算得到USARTDIV如果DIV_Mantissa=27D,DIV_Fraction=12D(BRR=1BCH),那么Mantissa(USARTDIV)=27DFraciton(USARTDIV)=12/16=0.75D因此,USARTDIV=27.75D”(其中,D表示十进制)

楼主:
按照这个说法,看了一下 USART_Init() 函数计算的 BRR 寄存器值,发现明显的不对,先给出 USART_Init() 函数中 BRR 寄存器计算部分的代码:
  uint32_t tmpreg = 0x00, apbclock = 0x00;
  uint32_t integerdivider = 0x00;
  uint32_t fractionaldivider = 0x00;
/* Configure the USART Baud Rate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Status);
  if ((USARTx == USART1) || (USARTx == USART6))
  {
    apbclock = RCC_ClocksStatus.PCLK2_Frequency;
  }
  else
  {
    apbclock = RCC_ClocksStatus.PCLK1_Frequency;
  }

  /* Determine the integer part */
  if ((USARTx->CR1 & USART_CR1_OVER8) != 0)
  {
    /* Integer part computing in case Oversampling mode is 8 Samples */
    integerdivider = ((25 * apbclock) / (2 *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else /* if ((USARTx->CR1 & USART_CR1_OVER8) == 0) */
  {
    /* Integer part computing in case Oversampling mode is 16 Samples */
    integerdivider = ((25 * apbclock) / (4 *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tmpreg = (integerdivider / 100) << 4;
  /* Determine the fractional part */
  fractionaldivider = integerdivider - (100 * (tmpreg >> 4));
  /* Implement the fractional part in the register */
  if ((USARTx->CR1 & USART_CR1_OVER8) != 0)
  {
    tmpreg |= ((((fractionaldivider * 8) + 50) / 100)) & ((uint8_t)0x07);
  }
  else /* if ((USARTx->CR1 & USART_CR1_OVER8) == 0) */
  {
    tmpreg |= ((((fractionaldivider * 16) + 50) / 100)) & ((uint8_t)0x0F);
  }

  /* Write to USART BRR register */
  USARTx->BRR = (uint16_t)tmpreg;
可以看出,这里用于计算的 Fck 是直接从寄存器中读出来的,读出的值是正确的。接下来计算整数部分,这里就出错了。进一步跟踪“integerdivider = ((25 * apbclock) / (4 *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这段代码,看汇编程序,发现当 apbclock 为 180,000,000 的时候计算结果是错的,原因在于 25*180000000=4500000000,已经超过了 2^32=4294967296 所能表示的最大数,因此计算结果溢出。
因此,将计算整数部分的代码修改如下:

  /* Determine the integer part */
  if ((USARTx->CR1 & USART_CR1_OVER8) != 0)
  {
    /* Integer part computing in case Oversampling mode is 8 Samples */
//    integerdivider = ((25 * apbclock) / (2 *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integerdivider = ((25 * (apbclock / 2)) /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else /* if ((USARTx->CR1 & USART_CR1_OVER8) == 0) */
  {
    /* Integer part computing in case Oversampling mode is 16 Samples */
//    integerdivider = ((25 * apbclock) / (4 *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integerdivider = ((25 * (apbclock / 4)) /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经测试验证,该计算结果正确,波特率正确,USART 能够正常通信。我在我的博客里再次质问下 ST 吧,这样的边界问题,你们不做测试么?

网友A:
ST的算法其实就是脱裤子放屁。。。。。。
本来没有/8的选择的时候直接BRR=FPCLK / BAUD就简单准确。
后来搞个/8就麻烦无比。。。。。

网友A:
if (OVR8)
{
   BRR = (FPCLK / BAUD >> 1) & ~7ul + FPCLK / BAUD & 7ul;
}
else
{
   BRR = FPCLK / BAUD;
}
就是这么简单。。。。还不会溢出。。。。
---------------------------------------------------------------
其实APBCLK最高是90M,他们的算法也正好不会溢出的。。。。。。

网友A:
OVR8就别用了吧,算起来简单:BRR = FPCLK / BAUD;
你贴库函数是让我们看看它是多么的丑陋。。。。。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