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求推荐mcu芯片(含3路CAN和以太网)

楼主(2016-11-06):
求推荐自带3路CAN和以太网mac+phy的mcu,供货充足,短期不会停产,不用考虑芯片价格

网友A:
ST的MCU,只有F7才有3路CAN。。。。。
但是“供货充足”恐怕不好说

网友B:
非得用st的吗

网友C:
我也在找这样的器件, 目前找到的是 NXP(飞思卡尔) 的, 期待 ST 的芯片

楼主:
不一定,我前面使用的TI的LS3M系列,但是13年已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找这样的器件, 目前找到的是 NXP(飞思卡尔) 的, 期待 ST 的芯片

有具体型号吗?推荐下把

网友C:
M4 核的 S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