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类似LM3S9XX1有3个CAN和以太网的芯片

楼主(2016-11-06):
求推荐自带3路CAN和以太网mac+phy的mcu,供货充足,短期不会停产,不用考虑芯片价格。
M4好像最多只有两个CAN,

网友A:
ti的安全mcu系列应该有满足楼主要求的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afety/products.page

网友B:
3路CAN怎么实现的?

网友B:
TIVA的产品性能比较好,CAN可能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VA的产品性能比较好,CAN可能不足。

所以很囧,M3有3路can的,升级版M4就没了,·····不过找到飞思卡尔的几款芯片能够满足要求,不过开发难度就增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很囧,M3有3路can的,升级版M4就没了,·····不过找到飞思卡尔的几款芯片能够满足要求,不过开发 ...

可以用我在2楼说的安全mcu,或者用tiva模拟一路

网友C:
3路CAN?用这么多

网友D:
这个方案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