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自制3845开关电源又没成功,求指教

楼主:
努力了几天,今晚一通电3845就炸了,求大神指点一下哪出问题了?电路板是自己画的PCB,淘宝打样的,变压器也是自己绕的。电路板原理图是有光耦的那个,实际接线是没有光耦的那个原理图。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5KX1HBSHDCMF(D6LQ(8KWKK.png (133.15 KB )

网友A(2016-11-07):
图看不清。
这个电路光耦不能省吧?

楼主:
发个更清楚的图

网友:
不能用三极管13005
要用场效应管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三级管?

网友B:
1、建议楼主把光耦搭上去,反馈回路很重要;
2、如果没有现成的MOS管,用三极管替代时,要考虑散热、参数;
3、用示波器测量下IC的6脚引脚上的PWM信号是否正常?
4、要反复看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硬件选型是否正确匹配,搞研发一定要静下心来查找问题;
以上供参考。

网友C:
我接触的38xx芯片没有使用晶体管作为功率元件的  都是采用MOS或者IGBT管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回复。我改进继续实验,有结果再来发帖。

楼主:
改用MOS管果然不炸管,谢谢!学习了!

网友D:
现在调试的怎么样了?

楼主:
改成MOS管以后一切稳定,工作半小时没有发现异常

楼主:
顺便说一下,一开始输出电压有些高,我把2脚对地电阻提高到5.1K,这样输出电压是25V左右

网友:
增长知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