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Nucleo64开发板测评之:点亮你的LED

楼主(2016-11-07):
首先呢,很感谢这次ST的活动,有幸获取五块开发板,选型的时候,想到一直都没玩过M0,所以选择了这块STM32F030 Nucleo64开发板来玩玩我们先看看这颗芯片的外设:
64KFlash,8K的RAM,16*12bit的ADC,SPI、I2C、USART各2路,在JLC上查过,售价5个大洋左右,性价比还算不错

和以前玩其他单片机一样,先从点灯开始吧!
点灯前呢,先看看这颗芯片的时钟树:
由于这块开发板留了HSE的接口,但是没有把晶振焊接上去,我也懒得翻箱找晶振了,干脆用HSI来玩算了
这次,用HSI/2当做PLL输入,12倍频到48MHz(已经是这颗芯片的最高速度了!)
我们可以打开参考手册P94页看看具体的配置步骤:

贴上代码:
  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2. {
然后我们来配置GPIO,板子的LD2是挂在PA5上的:
/*
    LED2<----->PA5
*/
//LED IO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0-->PA.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5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PA.5 输出低电平
}
到了这里就完成点灯这个步骤,如果让LED闪烁起来,那写一个简单的delay即可,我们这里顺带把Cortex-M0内核的嘀嗒定时器玩起来,让这个定时器完成delay功能,具体代码可参考官方例程,这里就不具体描述了(LZ的文笔有限,见笑了
工程代码如下:

网友A:
这款芯片的ram太小了,但是便宜,2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芯片的ram太小了,但是便宜,2块多

这价格的RAM不算小了

网友B:
M0的内核  现在基本上都在使用M0+

网友C:
新手刚刚学习STM32,拿到一块F030小板子,没入门,跟楼主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刚刚学习STM32,拿到一块F030小板子,没入门,跟楼主学习学习。

欢迎欢迎,一起好好玩耍

网友D:
可以试试mbed,一种不同的开发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易用!

网友E:
楼主,你的LED是PA5驱动的拉电流吗?点亮时有没有测试PA5的电压有没有跌落?

网友F:
什么是mbed,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G:
mbed是一个面向ARM处理器的原型开发平台,它具体包括免费的软件库(SDK),硬件参考设计(HDK)和在线工具(Web)三部分内容

网友H:
学会时钟配置是关键,然后用库函数直接写IO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