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能输入24V信号又能输出24V,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6-11-07):
目前要么就是输入要么就是输出,没有同时输入输出自动单片机切换的方法经典输入和输出如下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嫩南瓜同时实现呢

网友A:
去看一下245的内部结构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多用IO电路不就好了,对外是个24V工作的多用口,对内输入,输出,方向三条线,MCU内部也是这样的,多数更加复杂;

网友C:
如图,用一个NMOS管,一个电阻,可以将几百伏的电压信号转换为单片机的双向IO信号
原图有些小问题,两边有上拉电阻就清楚了,
单片机IO作为输出时,IO=0V,NMOS管VGS正偏,NMOS管导通,D级为0V;
IO=3V,NMOS管VGS=0V,NMOS管截止,D级被R1电阻上拉至300V
所以;0-3V的输出信号被转换成0-300V的IO信号
单片机IO作为输入时,输入300V的信号,NMOS管VGS反偏,NMOS管截止,单片机被R2上拉至3V;
输入0V的信号,NMOS管VGS正偏,NMOS管导通,单片机的IO输入被拉低为0V
所以,该电路可以实现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D:
看不懂压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用一个NMOS管,一个电阻,可以将几百伏的电压信号转换为单片机的双向IO信号

...

哥们这能行么,你意思没电压进来时候NMOS导通等待信号传入,一旦有电压传入,单片机引脚输入端电压上升导致NMOS截止,关闭了。如果输出呢也能直接反映到红点那里对吧,想法不错,不过验证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多用IO电路不就好了,对外是个24V工作的多用口,对内输入,输出,方向三条线,MCU内部也是这样的,多数 ...

单片机内部是模拟开关,外面做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一下245的内部结构

还请点名看了245没什么启发、、、、

网友E:
单片机里面不是模拟开关。
单片机里面是由两个管子,一个上管,一个下管,接法为:    VCC- PMOS--- OUT --NMOS--GND。
当PMOS导通输出1,NMOS导通输出0,两个都关闭为输入。两个都导通就闩锁latchup然后EOS了。
你的这个输出只有一个开关,而不是串联两个开关。

五楼NMOS的那个是可行的。但是要看300V那边输出低的时候残留电压是多少。在I2C标准中的跨电平OC门通讯就是这个建议电路,实际中我用过。瞬态还是有点注意事项,速度也略微降低了一些。

网友E:
你的这个还有个问题,输出的时候,输出高24V没有问题,输出低的时候驱动能力太弱,10kohm的输出阻抗。
而你输入电路的负载又是10 kohm,你自己的输出接自己的输入都搞不定啊。你把右边的两个接起来看看,输出阻抗不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点名看了245没什么启发、、、、

双向模式。

楼主:
好像不可以控制每一位方向,而且多用了一格控制方向的IO口,我想不要控制方向的IO口能够自适应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可以控制每一位方向,而且多用了一格控制方向的IO口,我想不要控制方向的IO口能够自适应的那种 ...

我的意思是借鉴,不是照抄。

网友F:
双向电平转换器
双光耦也能做

网友G:
LZ 百度下 “电平转换电路” ,看能不能找到需要的电路。

比如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