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磁阀驱动电路控制板

楼主(2016-11-07):
请问哪里有卖电磁阀低功耗驱动电路的成品板子

网友A:
买个拆了呗

楼主:
没找到这类电磁阀。电磁阀吸合时电流大,维持阶段无需这么大电流,主要就是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买一个自己拆,然后仿制一个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这类电磁阀。电磁阀吸合时电流大,维持阶段无需这么大电流,主要就是实现这个功能
...

得有具体设计参数啊。大,多大,小,多小

网友C:
淘宝找个驱动板好了;

或者接个固态继电器,带散热块的那种;

网友C:
以前做过10路的,就是光耦加MOS管;

楼主:
OK,谢谢大家咯

网友D:
电磁阀低功耗驱动电路, 我觉得这个低功耗不好说了
怎么个低功耗, 驱动电磁阀需要常挂工作电压在线圈上, 这是最大的功耗部分.
除非换个类似自己保存的阀可以实现低功耗

网友E:
我们都是采用双线圈的   一个吸合时使用 一个维持使用

网友F:
自己搭个斩波恒流也用不了几个元件。。。。

网友G:
何为低功耗,电磁阀部分,不用不加电就可以了,单片机平时低功耗就可以了,我以前做过一个一路的MOS控制的,也不用什么隔离,就是动作时加电,不动作不加电。

网友H:
加个心脏就能省电?

网友I:
以前做设备的时候 听过有个叫磁保持电磁阀  你搜一下  磁保持继电器 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J(2017-08-19):
具体设计参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