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有压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07):
请教师傅们,问题描述:我用的STM32来产生开关信号,控制后面的继电器实现通断,3.3V电压抬升到5V后来驱动继电器,不接继电器的时候信号正常,电平5V,接了继电器后且是高电平触发,发现信号只有2V左右;但是我把继电器换成低电平触发后电压反而正常了,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高电平驱动电路呢
估计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B:
任何IO或驱动电流,都有一个说法:驱动能力!!! 驱动电路都是有内阻的,有内阻,就有压降。

网友C:
或许电路有问题,上电路图

网友D:
大概是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E:
IO口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记得单个IO口的输出电流只有几个mA,自己翻下数据手册看看。

如果如果要驱动较大电流,必须加三极管,否则可能烧坏IO口。

网友F:
最好电路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G:
你使用单片机的IO直接驱动的继电器吧,我上学的时候一个学弟直接用IO驱动电机然后转着圈问电机为什么不转。

网友H:
上电路图看看,文字说不明白。

网友I:
没压降就有鬼了。

网友J:
电路中有干扰源

网友K:
任何MCU的IO输出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MCU支持推挽输出则应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另外驱动电路的设计也要合理,尽量降低对MCU输出能力的要求。
以上是原则,楼主没有提供电路图,故无法判断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L:
目测没外围驱动电路?

网友M:
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N: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去排查:1、你的电路中可能电流过大,导致在电线上消耗的压降就很大;2、你的3.3V转5V电路的电流过小,导致驱动能力不足。而用低电平触发时电压正常就很好理解了,因为低电平是没有电流流过电路,所以没有消耗,所以电压正常。如果你能上传你的电路图的话就更加方便大家帮你找问题了。

网友O:
驱动继电器,要么加入驱动芯片,要么加入扩流电路,大部分情况下采用低电平驱动方式,让功耗来自其他芯片,而不是控制芯片。

网友P:
原理图都没有,版主还推荐?

网友K(点评):
看清楚,是“编辑推荐”,跟版主无关。编辑只看访问量的。

网友Q:
加个1:1放大呢

网友R:
一般的继电器驱动电流都比较大,例如宏发5A的继电器,灵敏型的线圈功耗是200mW, 5V电压内阻55欧姆,计算得到驱动线圈需要的电流是60mA.
MCU一般的GPIO集电极开路电流大约是20mA最大,常规GPIO大约不到1mA。
所以要用MCU的GPIO直接驱动继电器的话,需要选择小电流的专门型号的继电器。
如果是普通继电器,还是要增加一个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

网友S:
连接继电器就相当接了一个电阻器  自然会影响信号的强弱。

网友T:
要不加个上拉试试

网友U:
一般的继电器驱动电流都比较大,例如宏发5A的继电器,灵敏型的线圈功耗是200mW, 5V电压内阻55欧姆,计算得到驱动线圈需要的电流是60mA

网友V:
最有可能的是IO口驱动能力不足,楼主可以高电平输出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来控制继电器

网友W:
分享一下电路图呗

网友X:
IO口只有10ma的驱动能力,继电器电流要30mA左右,不外接三极管根本驱动不了,要不IO做成输入状态也可以,

网友Y:
老生常谈 无图无真相

网友Z:
引用 网友T:
要不加个上拉试试

网友AA:
无图无真相

网友T:
看错了,不是io控直接控制,原来是先抬高了一下。那这个是抬高电压的元件功率不够吗?

楼主(2017-01-20):
谢谢大家!由于出差,没有及时结贴,后来找到问题了,就像大家说的,驱动能力不足,增强驱动能力之后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