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是28062,仿真器是SEED XDS510PLUS

楼主(2016-11-07):
-----[Print the reset-command software log-file]-----------------------------

This utility has selected a 100- or 510-class product.
This utility will load the adapter 'seedjca8990isa.dll'.
The library build date was 'Oct  3 2012'.
The library build time was '21:58:41'.
The library package version is '5.0.872.0'.
The library component version is '35.34.40.0'.
The controller does not use a programmable FPGA.
The controller has a version number of '1' (0x00000001).
The controller has an insertion length of '16' (0x00000010).
This utility will attempt to reset the controller.

A error occurred while attempting to reset the controller.

-----[An error has occurred and this utility has aborted]--------------------

This error i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or utilities.

The value is '-342' (0xfffffeaa).
The title is 'SC_ERR_HUNG_COMMAND'.

The explanation is:
Failure due to the controller command-finish taking too long.

[End]

仿真器连接老是报错,上面是Test Connection 的内容,有大神遇到过或者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A:
仿真器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A:
连接时间太长,看看仿真器和芯片接口。

网友B:
这个确实不好说    仿真器连接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
确保仿真器驱动  目标板工作状态  CCS版本   仿真器的支持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无法连接应该是电源存在问题。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驱动我查了很多遍,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电脑用WIN7 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法连接应该是电源存在问题。

DSP的3.3V电源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不好说    仿真器连接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
确保仿真器驱动  目标板工作状态  CCS版本   仿真器的支 ...

CCSV5的哪个版本好用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时间太长,看看仿真器和芯片接口。

芯片接口是看烧录口还是看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SV5的哪个版本好用一点呢?

最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