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这个电动机转不起来

楼主:
1. 电动机和是电推子是的,用电推子的充电器给这个电动机供电,为什么电动机转不起来?是这个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波动范围太大吗?我试过用1v以上的直流是能转起来的
2. 下图是充电器的示波器输出波形怎么看,充电器的输出峰值是多少?示波器上哪个刻度表示地电平?

楼主(2016-11-07):
谁能解释下,最后一个图片上的现象,为什么波形那么乱?我调了下trig level就好了,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电源里的整流电路坏了吧,出来是交流??

网友B:
这个是用电池工作的吧。
它的充电器输出电流很小,不够推动电机。它要充电很长时间然后工作很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的整流电路坏了吧,出来是交流??

一两块钱的充电器,大概就输出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电池工作的吧。
它的充电器输出电流很小,不够推动电机。它要充电很长时间然后工作很短时间。 ...

我在充电器输出端接了个大电容,电机就能转了,启动时偶尔还要用手转一下. 不过转速不高,估计输出电流确实小

网友C: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