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手机通过蓝牙可以控制单片机吗

楼主:
手机通过蓝牙可以控制单片机吗,比如控制一个引脚的高低电平?

网友A(2016-11-07):
你加个wifi模块就可以了;
一般WIFI模块,有串口输出的功能,高低电平输出可能也有;
找WIFI转串口的模块资料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个wifi模块就可以了;
一般WIFI模块,有串口输出的功能,高低电平输出可能也有;
找WIFI转串口的模块资 ...

wifi应该比蓝牙更复杂吧,因为可能要自己编写手机端app,买蓝牙模块似乎好像带有软件模块,我怕用wifi,到时候自己做不出来呀。这是我的毕业论文设计

网友B:
可以买个透传的蓝牙模块,以串口方式控制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fi应该比蓝牙更复杂吧,因为可能要自己编写手机端app,买蓝牙模块似乎好像带有软件模块,我怕用wifi, ...

说错了,是蓝牙转串口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蓝牙转串口模块;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个透传的蓝牙模块,以串口方式控制单片机

我再来查查资料吧

网友C(2017-04-10):
用蓝牙模块比较快

网友D:
你单片机要有个蓝牙模块。

网友E:
问题是手机端的软件怎么编写,这个我也想做,但是涉及app是真的难做,别人分享的安卓源代码 我装好android studio打开了,也不知道怎么弄。唉。楼主你以后搞好分享一下吧

网友F:
串口通信,接个蓝牙模块就是了

网友G:
手机端得有APP才行

网友H:
石永红蓝牙芯片可以,就是串口。

网友H:
楼主使用串口字符定义一个指令代码。

网友I:
搞个蓝牙接收就行了。必须的搞个蓝牙串口模块。

网友J:
这种直接用集成化的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手机端的软件怎么编写,这个我也想做,但是涉及app是真的难做,别人分享的安卓源代码 我装好android  ...

你有源代码吗?是蓝牙的还是wifi的

网友K:
可以控制,设置操作指令。

网友K:
使用蓝牙串口接收数据指令,操作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