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C3与R5的作用,以及为什么直流电压没有被放大

楼主(2016-11-07):
请指教,C3与R5的作用,以及为什么直流电压没有被放大

楼主:
对了,他们的取值也不是太了解,麻烦解答啦,大仙们

网友A:
R5 直流偏置 ,C3 就是起到调整直流和低频增益的目的, 在直流情况下C3 相当于开路,电路就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器,;另外C2也起到了隔直作用。

网友B:
1、R5的作用
    提供直流偏置电压,增大输入阻抗;
2、C3的作用
    因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若不加电容,输出会锁定在电源电压附近,会影响交流信号放大,所以增加电容只对交流信号放大;
3、为什么直流电压没有被放大
根据虚短,运放输入端会有大小相等偏置电压,可对比双电源供电电路的参考地更容易理解,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