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硬件延时的电路!

楼主(2016-11-07):
RT,在不加MCU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一个纯硬件的延时电路:
按下开关,输出高电平,延时5min钟,然后跳成低电平?
输出电流在100ma左右

网友A:
参考一下,参数可以调节到合适

网友B:
这是我们上大学时关注的一个最简单的应用,纯硬件模拟电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参数可以调节到合适

版主,这个电路是不是要超级大电容才能达到5min啊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555的功耗有点大!
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
参考了一下万用表延时关机,非常感谢各位了!~~~

网友D:
聪明的孩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555的功耗有点大!
问题已解决,谢谢!~~

你选用cmos的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