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感觉STM32单片机运行速度很慢

楼主(2016-11-07):
做了一个显示屏显示,硬件电路没有问题,显示的字符是一行一行刷出来的,而不是一下全显示出来,就好像单片机执行一条语句要1S钟时间一样,请问一下这样是问题出在了哪里,而且是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会这样,在程序中也加了printf串口打印调试信息,执行一个清屏程序大概需要七八秒钟时间,正常的话就是马上就显示出来了,显示屏就是普通的12864屏幕

楼主:
会是程序的大小造成的吗?编译信息是这样
Program Size: Code=18184 RO-data=1032 RW-data=2660 ZI-data=1588

网友A:
ST:这个锅我不背。

网友B:
430黑STM32,高级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这个锅我不背。

不是硬件的问题,烧入个简单的串口输出,时间间隔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黑STM32,高级黑

此430非彼430

网友B:
哈哈,肯定是程序问题啦。另外问问你用的什么显示屏的接口

网友C:
ST : 怪我落!

网友D:
不至于吧,这么慢,确保你的软件没问题,同时确保你的屏自身是否有够快的显示速度...

网友E:
楼主,肯定哪里不对了,屏是不是用串口屏了,如果用FMSC就灰常地快

网友F:
我想你一定没用DMA

网友G:
为了能后能优化,加了很多延时?

网友H:
ST好冤枉!感觉不是运算速度的问题

网友I:
无代码无真相

网友I:
优酷搜: 小 i 与液晶屏...

网友J:
执行一个清屏程序大概需要七八秒钟时间???
随便什么芯片都不可能这么慢啊

网友K:
有时候行,有时不行,好像是你代码的问题;

另外你的屏多大啊,什么屏,分辨率多少呢;

网友L:
多大的屏?4K高清屏就不要用STM32了。

网友M:
这个主要还是和你的程序有关系,你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N:
刷1920x1680?

网友O:
楼主不会是发帖拿钱的吧

楼主:
没,就是个普通的12864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肯定是程序问题啦。另外问问你用的什么显示屏的接口

只是普通的12864屏幕

楼主:
代码也没什么啊都是,都是基本的指令发送,怀疑可能是其他的地方的代码造成

网友P:
4K高清屏就不要用STM3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主要还是和你的程序有关系,你设计的有问题

恩猜测是程序上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不会是发帖拿钱的吧

啥意思?

网友Q:
哈哈,楼主用了32kHz的晶振,外加一堆我也编不出来的理由了,哈哈。

网友R:
楼主应该先查找自己的原因,不要过早对STM32下结论。毕竟全球使用STM32的不计其数呀!用STM32运行STEMWIN显示的图片效果是非常棒的。

网友S:
楼主是TFT屏么?
我用8位的51单片机 STC8F8K64S4A12跑30MHZ 给800x480的TFT全屏填充某个颜色,都是几十毫秒,没理由STM32更慢吧?

网友T:
有个清屏的指令,不是你通过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填充的。

网友L:
他的意思是说有人愿意掏钱抹黑ST。。。。。。。

网友U:
把你的延时好好看看吧 现在51都比你说的快了

网友V:
ST表示这个锅。。。好黑。。。

网友W:
先要怀疑程序哈

网友X:
32k晶振也没这么慢啊,ST这个锅背的冤死了

网友Y:
你自己实现方式的问题,去网上找找历程啊。

网友Z:
ST;一定要彻查,怎么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推呢?我可是有证的。不是临时工

网友AA:
速度肯定够的,检查程序

网友AB:
不用怀疑mcu,检查程序吧~
是一行一行出来的?每行中的字符没有一个一个蹦出来吧?或者说不是每列8个点8个点蹦出来的?
如果是,那可能指令输送很慢,检查mcu主频,和屏的通讯频率。
和屏通讯中会不会有什么中断经常发生而被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U:
把你的延时好好看看吧 现在51都比你说的快了

里面很少调用了延时啊,

楼主:
恩,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在哪个方面去改进

网友AC: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最后发现液晶显示函数里有延时。。。。。。。

网友AD:
103RBT6驱动240128(T6963并行),看不到刷屏;100C8T6B驱动12864(ST7565 SPI)看不到刷屏,19264(KS0108 并口看不到刷屏,128128(UC1610 SPI)看不到刷屏,重点来了12864(ST7920 串口)图形模式能看到刷屏,比如显示多个16X32的数字,这个没办法,写入指令执行太慢了,但是也不至于一个清屏需要执行7 8秒,因为有清屏指令

网友AE:
ST 表示这他妈的这不是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不用怀疑mcu,检查程序吧~
是一行一行出来的?每行中的字符没有一个一个蹦出来吧?或者说不是每列8个点8个 ...

只有写了外部中断,但是没有去触发啊,只是单纯执行显示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最后发现液晶显示函数里有延时。。。。。。。

显示函数也看过了,里面没有延时,而且是有时候像刷屏一样,有时候正常一次全显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103RBT6驱动240128(T6963并行),看不到刷屏;100C8T6B驱动12864(ST7565 SPI)看不到刷屏,19264(KS0108 ...

查看了下程序的大小
Program Size: Code=7440 RO-data=372 RW-data=2660 ZI-data=1332
RW是不是有些大?

净往没用的地方关注,你挂上jlink调试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ST 表示这他妈的这不是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看了下程序的大小
Program Size: Code=7440 RO-data=372 RW-data=2660 ZI-data=1332
RW是不是有些大 ...

调试时候,执行个清屏函数就是个一个语句,在所有的地方写入0x00数据,大概需要五六秒,就是用的两层for循环,里面也没有延时,

网友AF:
楼主敢把代码贴出来让大家瞻仰一下,可否?

网友AG:
1,明确一下接口;
2,上示波器观察一下实际时钟,如果是IO模拟的接口,看一下IO的翻转速度,然后看一下代码的反汇编,很多IO操作的代码都会被插入一大堆的延时,一定要确认c翻译成汇编后的代码长度;

网友AH:
一般说硬件不行的都是软件有问题,这是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敢把代码贴出来让大家瞻仰一下,可否?

代码比较长,而且感觉不是显示功能部分的原因,是代码其他地方在影响

楼主:
好像是设置了太多的全局变量,但是还不确定,对单片机掌握得很不熟练

网友AI:
ST:怪我咯~~

网友AJ:
引用 楼主:
会是程序的大小造成的吗?编译信息是这样
Program Size: Code=18184 RO-data=1032 RW-data=2660 ZI-data=15 ...

网友AK:
怎么可能

网友AL:
以前驱动QVGA的彩色LCD,也就是320*240的,用STC的1时钟的MCU,和STM32的,感觉速度差不多的,都是GPIO模拟的。

楼主:
还有哪方面的可能性?单独显示是没有问题的啊,刚拿到显示屏做菜单翻页时候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只有写了外部中断,但是没有去触发啊,只是单纯执行显示语句

学会故障定位,就是说把其他函数入口都注释掉,其他中断也关掉,最好关掉所有中断,在主程序中只运行显示部分看看如何?
这样可以判断是程序问题还是频率什么的设置不当?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只有写了外部中断,但是没有去触发啊,只是单纯执行显示语句

外部中断有没有被触发?要仔细判断,关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