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内部FLASH

楼主(2016-11-07):
各位大侠,近日看到一个项目,用的是STM32F103RCT6,里面有很多的关于FLASH的读写程序,我暂时没时间仔细读程序。我只是想这些读写FLASH程序的功能。是存参数吗?也就是一些设置参数存放在FLASH中,相当于EEPROM的功能。想问一下,STM32F103RCT6中的FLASH有这样的用法吗?

网友A:
是可以划分一部分flash做存储参数啊。

楼主:
以前没这样用过,都是有单独的EEPROM。不过这样的话,程序下载的时候,会不会把这部分覆盖掉?在哪里做这个划分工作?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
跟EEPROM不同的, 跟NOR FLASH差不多 你把空间规划好 程序从底部算 存储从高处算 不要重叠 当然你程序太大 没有多余空间肯定是不能用存储了

网友C:
这样用很正常啊。容量那么大,不用白不用。

网友D:
可以这么用

网友E:
可以的,我一直这样用;

不要和代码区域重叠就可以了;

网友F:
存什么都可以,把后面的余下来的空间划分出来,存储参数,简单的数据都是可以的。

网友G:
还没用过内部的,不知道咋用呢

网友H:
烧录程序的时候可以设置地址段
程序部分和存储部分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I:
程序从底部算 存储从高处算 不要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