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定时器能否在内部计PWM的脉冲个数?

楼主(2016-11-07):
想用定时器计PWM脉冲个数,外部没有连接,能不能实现?

网友A:
PWM是哪里的?MCU内部定时器产生的吗? 你可以考虑利用捕捉中断或更新中断来计数。

网友B:
开启定时器更新中断,中断一次一个pwm

网友C:
PWM输入还是输出啊

可以产生PWM中断啊,中断1次计一次;

网友D:
嗯, 在溢出(更新)中断计数, 这个办法值得推荐.
当然也可以用从计数器的办法来实现计数

网友E:
如果用ST的MCU,UIF,CCIF中断都可以用来做这个事

楼主:
诸位说的都很对,非常感谢。只不过按大家的方法,每个脉冲单片机会中断一次,脉冲频率如果高了的话,单片机会很忙,看来只有在外部连接了,在外部连接,使用ETR功能,应该可以很多个脉冲中断一次。

楼主:
又回头看了一遍所有的回复,觉得我自己的描述不很清楚,我是用F2的一个PWM口发脉冲,但是要计脉冲的个数,到了想要的个数就停止发脉冲,比如,触发一次发1K个脉冲就停止。

网友E:
ST的TIMER有MASTER/SLAVE模式,可以用某个TIMER的输出信号作为另一个的输入,但这种连接并不是任意的。

网友F:
步进驱动?好像有开源STM32的

网友G:
通过PWM中段实现计数功能,然后跟定时器比对。

网友H:
在溢出(更新)中断计数, 这个办法值得推荐.

怎么在溢出中断计数呢,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