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式触摸屏线速有0.5m,需要怎么会不影响触摸效果

楼主(2016-11-07):
大家好,本人目前做一个分体机,使用电阻式触摸屏 ,线束长度有0.5m左右,需要如何保证触摸效果不收影响呢。 4根线束是否双绞,4根线束是不是线芯大点更好点。请大神们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高手,高手,赶紧帮忙指点下。

网友A:
电阻屏不用那么计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屏不用那么计较吧

因为是分体机,分体机线束又有点长,怕有这样的风险。需要加粗线速或者,线速屏蔽双绞吗、

网友B:
供电及信号线较长时,最好采取措施:电源不要直连,而是采用二次稳压,或者单独采取交流供电。信号线部分,如果是串口通讯,根据导线长度用RS232或RS485。如果是其它类型的信号交互,则根据接口类型采取针对性的设计。
楼主需要做的是防止信号传输中的干扰,跟触屏本身的触摸效果反而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及信号线较长时,最好采取措施:电源不要直连,而是采用二次稳压,或者单独采取交流供电。信号线部分, ...

触屏本身的触摸效果是无关,但是电阻屏四根线的传输长度有0.5m左右,这样触摸的坐标传输到ARM那边会不会不灵敏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屏本身的触摸效果是无关,但是电阻屏四根线的传输长度有0.5m左右,这样触摸的坐标传输到ARM那边会不会 ...

不会,只是处理不当或干扰足够强时会出错,跟灵敏度压根无关。

网友C:
屏蔽,加个小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加个小电容滤波。

线束屏蔽吗?  线速需要不需要做的粗一点?

网友C:
加屏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是处理不当或干扰足够强时会出错,跟灵敏度压根无关。

如果是两个IC通讯,使用UART通讯模式,通讯波特率为:115200bps,一个是STM32F103,另一个是TI 的MPS430,这样会用影响吗?

楼主:
你是说线束屏幕吗?   设计方面,是两边都需要加小电容滤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两个IC通讯,使用UART通讯模式,通讯波特率为:115200bps,一个是STM32F103,另一个是TI 的MPS430 ...

MCU的型号在此不敏感,只要能工作在115200bps下即可,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波特率精度,这个可以选择合适的本振频率解决。

网友C:
电阻屏是什么你知道吗?

网友C:
电阻屏就是两个电位器或232或USB,根本不用怎么想。

网友D:
电阻屏4根线接到TSC2046/2003,然后总线接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