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6-11-07):
输入信号为一个频率为109K左右的交流,输出为一个直流。
但是不清楚该电路的原理,我的理解是这样,大神们看看对不对。
C38的作用是隔直通交,然后得到波形 V2,V2经过R49和R50分压得到V3,V3经过D7二极管检波电路得到输出。

问题:
1.输出为什么是直流?
2.输出的直流电压值与输入的幅值间的关系?

输入波形;

V2波形

V3波形;

输出波形

网友A:
1.输出为什么是直流?
因二极管,典型半波整流电路。

2.输出的直流电压值与输入的幅值间的关系?
因信号源内阻相当大(接近R50电阻值),且存在二极管正向压降,直流输出不能视为峰值。若后级输入电阻足够大,输出直流电压也比分压比计算出的峰值要低一些。

网友B:
后面是一个检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输出为什么是直流?
因二极管,典型半波整流电路。

谢谢,maychang 版主;
这个设计应用是为了计算全桥逆变电路的电压值,还有个电路是测量全桥逆变电路的电流值,从而算得功率;

输出的直流电压值可以用单片机采到,电流值也可以AD采样值通过公式算得,就是不知道全桥逆变电路的电压值根据直流电压值怎么计算得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 版主;
这个设计应用是为了计算全桥逆变电路的电压值,还有个电路是测量全桥逆变电路的电 ...

这个很可能只有通过实测校准得到。
全桥逆变输出是占空比在变化的矩形波,可能峰值不变但占空比变化,从而输出有效值也变化。
另外,全桥逆变后往往有滤波电路,一般应该在滤波之后测量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 版主;
这个设计应用是为了计算全桥逆变电路的电压值,还有个电路是测量全桥逆变电路的电 ...

全桥逆变的负载,可能是容性也可能是感性,功率因数多数情况下不是1。
所以测得电压和电流,不能得到功率,只能得到视在功率。

网友C:
嗯, 这是最经典的调幅信号检波电路

网友D:
后面半波整流得到直流电压,根据中间串的电阻来检波

网友E:
理论输出波形应该是包络线吧

网友E:
这个是仿真图形。其实很容易理解。请看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输出为什么是直流?
因二极管,典型半波整流电路。

为什么信号源内阻相当于R50? 不懂他怎么就成信号源,以及他等效为内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全桥逆变的负载,可能是容性也可能是感性,功率因数多数情况下不是1。
所以测得电压和电流,不能得到功率 ...

解释完了,还不忘提醒可能出错的地方~给你666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后面半波整流得到直流电压,根据中间串的电阻来检波

根据中间串的电阻检波是什么意思  不是只有二极管检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信号源内阻相当于R50? 不懂他怎么就成信号源,以及他等效为内阻…… ...

信号源内阻是R49和R50并联值(忽略C38容抗和前级输出阻抗)。
这是电工学课程中的内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内阻是R49和R50并联值(忽略C38容抗和前级输出阻抗)。
这是电工学课程中的内容。 ...

哦,略懂,相当于前端和上面电阻电容为一路接地,下面r50接地,两路并联,等效为信号源内阻,因为r50较小 所以说内阻相当于r50.又学会一点~

网友G:
输出显然是直流撒。你这个就相当于调幅调制二极管检波,但你调制的就是直流哇,输出显然是直流;也可以怎么理解,后面二极管整流后就是半桥波形,滤波后,显然只剩剩直流分量
你可以在你的输入用一个频带小于Wc/2的交流信号乘上余弦信号,再设置合适的检波滤波截止频率,再观察输出就是你的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