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科学把妹法~巴甫洛夫把妹法~薛定谔把妹法~...

楼主(2016-11-07):
标题:各种科学把妹法~巴甫洛夫把妹法~薛定谔把妹法~华生把妹法~斯金纳把妹法~帕金森把妹法~马斯洛把妹法~爱因斯坦把妹法~凯恩斯把妹法~袁隆平把妹法~牛顿把妹法~

曾经有一位生物学人士,公布了工科把妹第一弹,暨“巴甫洛夫把妹法”:

每天给你那位心仪的女同事/女同学的抽屉里都放上精心准备的早餐,并且保持缄默不语,无论她如何询问,都不要说话。

如此**一至两个月,当妹子已经对你每天的准时早餐习以为常时,突然停止送餐,她心中一定会产生深深的疑惑及失落,同时会满怀兴趣与疑问找到你询问,这时再一鼓作气将其拿下。

此法借鉴了不朽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之“条件反射试验”,故名“巴甫洛夫把妹法”。

生物界良策在前,物理界岂甘人后!今天,就将向大家隆重推出量子论的胜利----“薛定谔把妹法”!

众所周知,为了浅显的说明量子论的概率特性,伟大的薛定谔同志作出过一个假设:

一只猫与一种衰变概率为50%的放射物质同放在一个箱子里(此放射性物质一旦衰变,与盖格计数器相连接的小锤就击碎一个装氰化物的瓶子,然后猫就... 挂了),如果打开箱子,我们可以知道物质是否衰变,猫是否死亡。而在没打开箱子的时候,这猫就处在一个既可能生,又可能已死的“半生半死”的可怜状态。

这就是:事件在被观察以前,一直处在一个所谓“概率云”的状态下,一旦受到观察,则坍缩为实体。

以上是引言,正文在此:

薛定谔把妹法乃是建立在巴甫洛夫把妹法之上的威力加强版:

每天早上,你拿出一个硬币抛掷,让伟大的随机性来决定今天是否给妹子送早餐。

这样,当妹子每天打开抽屉之前,都不知道是否有早餐,而早餐的有无乃是一个独立随机事件,完全无法推测。每天的早餐对于妹子都是一个未知的神秘存在,妹子将逐渐为这一神秘的现象所吸引,最终将不可避免的对这个送餐人产生极大的兴趣,你在她的心中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这个谜一样的男子,这一刻薛定谔附体,带着量子论般深沉的哀愁,让她从此不能自拔!

总结:此帖将“早餐把妹”这样一个物理现象提升到了科学研究的领域,为了深入研究,故开创“早餐把妹学”在此暂设立两条基本假设为公理:

1 妹早上必然打开抽屉。
2 妹能感受到可能放在抽屉里的早餐。(即能感觉到抽屉里有早餐,且对其做出反映)

------------------------------------------------------------------

请给我这个谜一样的男子,这一刻薛定谔附体,带着量子论般深沉的哀愁,让我从此不能自拔!

还可以再加强!

楼主:
把妹这事儿,少了海森堡怎么行?!

测不准把妹法加强补丁如下:

如果抛硬币的结果为当天不送早餐,那么就拍一张本来可能送出的早餐图,显示清楚各种食物、饮料、水果的搭配,包括原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放在妹子的抽屉里。

如果抛硬币的结果是当天送早餐,那么就将准备好的早餐放到搅拌机里,打碎搅拌均匀成糊状,并包好放在妹子的抽屉里。

这样一来,妹子要么吃得到早餐,但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要么很清楚今天早餐食谱,但是吃不到,进而对海森堡的吃不准原理有了更深的体会。

一颗扑通扑通乱跳的芳心就这样在物理学的强大引力场下被俘获了。

还可以再加强!

华生把妹法和斯金纳把妹法

华生的把妹方法继承自巴甫洛夫的衣钵,仍然是传统的刺激条件反射, 但是按照华生的理论,纯粹的行为主义者可以喊出这样一句话:

给我一打女同事,我还你一堆软妹子!

众所周知经典行为主义将感觉、知觉、激情、情绪等都用刺激和反馈行为来描述。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是基于单纯的神经系统,而华生更注意肌肉与腺体。但不论如何,行为主义者的观念中,是通过转换的手法来“清除”意识的,也就是说,他把一些意识内容转换成身体的内部刺激或肌肉的动觉反馈。

行为主义不在于寻找那种普遍的内省的“妹子”,而在于将一张张白纸塑造成软妹子。

取一定的样本量,在一批女同事/女同学抽屉里都放上精心准备的早餐,并且保持缄默不语,无论她如何询问,都不要说话。(S)

另取同样样本量的女同事/女同学作对照组,两组都安装摄像头和外部体温计观察。
在一定时间后,早餐的行为形成之后再从原来的组中挑选一半施以午餐反馈行为,对照组将自动离开,而目标组将继续情绪条件反射的习得。(R)

接下来的晚餐习得和夜宵习得就水到渠成了。

不过,缺陷是比较费钱!

不过既然是走养成路线,大撒网的气度就是经典行为主义者的浪漫。

楼主:
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把妹法

B.F.斯金纳,新行为主义的旗手

他对条件反射的进一步理解使得把妹比华生的手段要来得经济而高效。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斯金纳箱

斯金纳关于操作性条件反射作用的实验,是在他设计的一种动物实验仪器即著名的斯金纳箱中进行的。箱内放进一只白鼠或鸽子,并设一杠杆或键,箱子的构造尽可能排除一切外部刺激。动物在箱内可自由活动,当它压杠杆或啄键时,就会有一团食物掉进箱子下方的盘中,动物就能吃到食物。箱外有一装置记录动物的动作。斯金纳的实验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的不同在于:(1)在斯金纳箱中的被试动物可自由活动,而不是被绑在架子上;(2)被试动物的反应不是由已知的某种刺激物引起的,操作性行为(压杠杆或啄键)是获得强化刺激(食物)的手段;(3)反应不是唾液腺活动,而是骨骼肌活动;(4)实验的目的不是揭示大脑皮层活动的规律,而是为了表明刺激与反应的关系,从而有效地控制有机体的行为。

也就是说,强化行为是把妹的手段和目的。斯金纳认为强化刺激不是与反应同时发生的,也不需要先于反应,而是随着反应发生。有机体必须先做出我们所期望的反应,然后得到“报酬”,就能形成一次有效的正强化。

那么如何操作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TBBT当中Sheldon对Penny的一次实例:当Sheldon发现Penny做出适合自己期望的行为时,就给她一颗巧克力,这就是一次"GOOD Penny"的操作条件,也就是说,我们操作的标志在于“我”对对方有何等的期望,然后才有的放矢地进行操作条件反射和强化的构建。

当然,负强化的操作也可以参见Sheldon对Lenord的"BAD Lenord"的操作示范(喷水)

那么推广到把妹法就是这样的:

操作1:当你心仪的女同事/女同学在无意之间为你做了一点小事,向你认真地微笑,或者称赞你的时候,就在她抽屉里都放上精心准备的早餐,并且保持缄默不语,无论她如何询问,都不要说话。(她并不知道会是谁放的)

原则是:她没有对你示好,就不放,她有一点点好,就通过放早餐(正强化),她如果对你表示厌恶,可以用不动声色的负强化(具体的可以参考她讨厌什么)。

如此以往操作下去(基本上也比较省早餐钱),总之是要比巴甫洛夫来得高效一点。

操作2:当你心仪的女同事/女同学在无意之间来你房间一次的时候,给她以奶茶的正强化刺激。

操作3:当你心仪的女同事/女同学在无意之间触碰到你的时候,给她以巧克力的正强化刺激。

操作4:当你心仪的女同事/女同学在无意之间…………给她…………的正强化刺激

…………

也就是说,强化刺激是可以无处不在的,但是不论如何,负强化是要慎用的,斯金纳等人也指出负强化的效果很难跟正强化相提并论……

推荐采用可变-比率程序表 即VR程序表,此程序表产生的反应速率最高,抗消退能力最强。
即只固定正强化出现的平均次数,但具体出现在那一次是可变的。
具体而言,当心仪的mm有意无意的做出有利于二人关系的行为时,统计其次数,并在平均正强化量一定的情况下随机的给予正向刺激。
人们会用一种赌博的心态来对待VR程序表,三番五次的尝试。长此以往,成功在望矣。

楼主:
米尔格拉姆把妹法~

先说明一下米尔格拉姆实验:随机选择实验参与者做“教师”,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实验设计者假冒“学生”,关在隔壁一个小屋子里,“教师”看不到“学生”但是能听见彼此声音。然后给教师一张问题卡和答案卡,教师隔着墙壁问学生问题,学生答对了就继续问答,答错了就由教师操纵电击学生。每次答错,电击伏特数会加大。而教师听到的是实验者事先准备好的电击声音和尖叫声的录音。

电压 “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

以上是实验原型介绍,现在正文开始:

哥为实验设计者,选择自己心仪的妹子来充当上面这个实验里“教师”的角色。妹子被告知自己应准备好自己最喜欢的早餐食谱以及相关问题,然后隔着墙问哥问题。也是假冒电击,只不过墙另一边除了哥在放被电击的声音之外,还有一个内容丰富应有尽有的冰箱,哥根据妹子的问题给妹子准备早餐。等到电击超过330V 哥就静默了,妹子就惭愧地退出实验了,然后一出门就看到哥淫笑着端着妹子心仪的早餐等在实验室外面了。

于是乎妹子感觉被电击的不是哥,而是自己了~~~~

楼主:
帕金森把妹法:

明天给你那位心仪的女同事/女同学的抽屉里都放上精心准备的早餐28份,没错也就是四周且包含休息日的量,并且保持缄默不语,无论她如何询问,都不要说话。

如此只需一天,你那堆满她书桌的早餐一定给她带来了不朽的震惊与惊慌,此时趁她惊魂未定一举拿下。

此法参考了著名的帕金森法则,帕金森法则认为,任务的重要性和复杂度与所分配的完成任务的时间密切相关。这就是不断迫近的最终时限的魔力。如果给你24 小时去完成一项任务,时间的压力促使你集中精力去执行,别无选择只能做最重要的部分。同样的任务,如果给你1周去完成,它就换来了小题大作的6天。如果给你2个月的时间,但愿不要这样,它就变成了一场精神磨难。因为精力更高度集中,短时限内做出的最终产品通常不比长时限内做出来的差,甚至质量更高。

ASCH CONFORMITY 法:

买通周围同事
叫他们口径一致,对那女人说,你失忆前曾经是他(男主角)女朋友。现在你康复了,可**力已经没有了他。这段时间,他为了你,学会了所有你出事之前的一二三四五——最爱的食品,试图唤醒你的**。可却无济于事,所以现在心灵备受煎熬。一二三四五。。。。。。天花乱坠。

说多了女人就信以为真了。

说不定还真回忆起来了。

岔几句: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对于同一份早餐,mm在第二次享用时的效用是会低于第一次享用时的效用的,那么一天一天过去,她的感觉很可能从最初的喜欢而变成厌恶。

所以我想说,在以上方法的基础上,很有必要重视早餐样式的选择,尽可能给一系列早餐品种排个等次,一天比一天好的每天换着买吧~~

楼主:
爱因斯坦把妹法

“众所周知”,爱爷在引出广义相对论时提出一个简单的思维实验:在远离星体一望无垠的宇宙空间里,上帝说:“要有电梯。”于是出现了一只电梯。上帝继续说:“要有绳。”于是电梯顶上系了根缆绳。上帝还是有点寂寞,于是边以加速度g拉缆绳边说:“要有人。” 于是一个男人呱呱落在了电梯里,一副理工相,谁叫他是男人呢,很自觉地开始研究电梯。上帝造电梯时忘了造窗户,因此理工男对电梯外一无所知,他只晓得自己怎么使劲跳还是会落到电梯底板上来,多次尝试后很命贱地开始研究跳的高度和下落时间的关系(上帝适时地说了“要有实验工具…”)久而久之,他居然算出了 g。但丫是个无神论者,懒得管上帝寂不寂寞,他只认电梯底板,认为那个才是宇宙(电梯)中最牛X的东西,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一种被他后来称做“重力”的远距离神秘效应。

不罗嗦了,回到早餐。早餐在这里必须是类似于重力的一种效应,美妙的口感与脚踏实地都能唤起幸福感,区别仅仅在于姑娘们对前者效应的敏感区集中在舌部。

我们要学的,正如爱因斯坦老爷可以用一架重力场外加速“上升”的电梯制造出重力的假象,那么,考虑到腰间不那么饱满的钱袋,为何不去制造出早餐的假象呢?

第1天,夜深人静了,爱因斯坦会在女同学的抽屉里留张纸条:“明早这里将会有份早餐。”

第2天,姑娘的反应:有人暗恋我?不会是恶作剧吧?开始期待第三天。

第3天,姑娘还是矜持地自带了早餐,外表平静内心潮涌地打开抽屉。唉伊西——没有早餐!还是一张纸条:“这是今天的早餐。”姑娘又气又笑地揉掉它,开始吃自备早餐。

第4天,姑娘老老实实带了早餐,一开抽屉,还是只有纸条:“这是今天的早餐。”揉掉。

第5天,同上。

……

第n天,同上。

第n+1天,姑娘不揉纸条了,开始边吃自备早餐边欣赏起笔迹来。

……

第2n天,姑娘乐呵呵地看到纸条后开始巴普络夫式地吃早餐。

第2n+1天,姑娘站到了爱因斯坦电梯门口。“这是今天的早餐。”几个字的视觉效应已与自备早餐的美妙口感建立了通感。

……

第3n天,姑娘进了电梯。

第3n+1天,一个伟大的公式水彩画般地印入姑娘脑海中:纸条=早餐(惯性力=重力)

……

第4n天,姑娘没有发现纸条。上帝拉累了,电梯匀速直线了,g点没了,姑娘悬浮了,早餐难以下咽了。

第4n+1天,姑娘耷拉着脑袋还是先去开抽屉,此刻再抠门你就下辈子再把妹吧!一份可爱的实体早餐跳了出来!刷着她的眼帘!量身定做!精心打造!没有纸条!姑娘骚荡不安地左顾右盼。这时年轻帅气的爱因斯坦稳步过去递上纸条,上面潇洒飘逸着几颗帅字:“久等了,头一回做成功。”

此法经济实惠,缺陷是有点耗时间,不过爱因斯坦的粉丝应该不缺时间。

楼主:
纳什均衡把妹法

可以同时应付多个妹:买一个大的早点,然后分开,比如买包子,牛奶,油条,豆浆,**蛋,咸菜。1组是牛奶,咸菜,包子,2组是豆浆,**蛋,油条,送给不同的两个妹,第二天再换过来。。 类推,只要两份早点的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纳什增强插件
以上方法大多是个人机会主义者的办法,依概率会收敛至不适合大多数人。应该讲求团队协作嘛。
纳什一次在学校酒吧被同学怂恿去和一姑娘搭讪,纳什说了如下的话:
你们会看到,在我尝试次数增多的同时,我的机会也会增大。
这句以上理论已经验证该想法,关键再第二次打算和这个姑娘搭讪时,他又得出了一个逻辑:
5个男孩都去追这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会在选哪个男孩的决策上动摇不定;
结果是谁都无法得到女孩的芳心;
男孩会再去把网撒向别的女孩;
故事现在开始:
女孩倍感失落;
此时,第一个回头再追这个女孩的男子,得到女孩芳心的机会最大。
看到以上逻辑,估计很多人也猜到了具体做法:
在之前的假设前提下,增加如下假设:
1、你有2~3个好友,他们对这个姑娘没有兴趣;
2、姑娘对早饭、午饭、晚饭和夜宵反应没有差别;
3、姑娘对这几个人反应也没有差别;
4、没有外界干扰(要是这姑娘老早就心有所属,那就不要轻易尝试了吧)。
策略如下:
1、从之前方案中选择一个成功概率最高的方案,交给2~3个好友一起实行,不过,实时的时间分别是 早餐、午餐和晚餐(也可以加夜宵);
2、一段时间后,大家都去表明分别是自己做的;
3、姑娘犹豫不定;
4、好友们撤退;
5、你乘虚而入……

楼主:
科学发展把妹法

纵观世界形势,伊拉克战火未平,海地天灾横降,哥本哈斯会谈无果,索马里海盗猖獗,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次贷危机,全球仍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早餐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送早餐把妹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把妹需求和落后的妹数量是目前迫切的首要矛盾。在新时代,新格局,新环境的考验和挑战下,早餐党**发展钟锅特色社会主义的把妹事业,紧紧围绕巴甫洛夫、薛定鄂、海森堡三位把妹代表的伟大理论,高举科学发展把妹旗帜,重点发展把妹业,带动早餐业、硬币铸造业、铸铝产业、抽屉制造业、林业、宾馆服务业、橡胶种植业等周边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复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达到科学发展,共同把妹的最终目标。
在此次科学把妹学习实践活动中,早餐党始终贯彻落实“给我一个女同事,还你一打软妹子”的指导方针,切实做到了“把妹干部受教育,把妹方法上水平,把妹受众得实惠”,并结合我国国情做出了伟大创新:
一、以妹为本。就是发展充满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渣主义的把妹事业,鼓励早餐党到把妹一线深入蹲点考察。
二、采取宽领域、深层次、多方面的把妹策略。团结所有以把妹为共同目标的友好群体,展开长期性、经常性的把妹事业。
三、提高把妹认识,树立正确的把妹观。妹是人类发展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妹事业是无比崇高、无比伟大的。
四、建立民主、和谐的把妹氛围。在早餐面前,妹妹平等,不能搞特殊化,个人化,广泛的听取妹代表的意愿,真正为妹办实事,送好饭。
五、保持早餐党先进性,不断学习先进的把妹思想。时刻关注把妹帖、早餐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做到真学、真信、真用。
六、活学活用,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把妹。对萝利妹、御姐妹、人妻妹、熟女妹(厄,叫姐也行)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大面积派送早餐,使最广大的妹们得到真正利益。
妹是物质的,物质是要钱的,钱是不会自己飞来的。作为一名优秀的早餐党员,我们要时刻牢记**把妹重要思想、斯金纳思想、爱因斯坦理论,坚定不移地践行科学发展把妹事业,为建设又好又多的美妹社会和实现早餐党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贡献。

楼主:
凯恩斯和货币主义把妹法

货币主义:每天早上在MM的桌子上放固定的RMB,以供MM购买早餐。钱的多少根据CPI来浮动。

凯恩斯:根据前一天MM购买早餐所花的钱及其反应来决定后面一天给的早餐钱的多少~

嗯,薛定谔的那个其实也在斯金纳的范畴里:强化物(早餐)所给予的方式对被试行为有显著影响。具体说来,强化方式分为连续强化,定时强化,定比强化,变比强化和变时强化。连续强化就是巴普洛夫把妹法,每天给早餐,塑造依赖行为。后面的四种当中,“时”指的是一定时间段,“比”指的是所塑造的行为出现的次数。可以看出,薛氏把妹法同变时强化不谋而合:毫无规律,不可预测。
被试在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反应,其中连续法(巴氏把妹法)建立关联最快,消退也最快,因此哥一旦停下示好的早餐行为一段时间后,妹的好感也会一起停下。而变时(薛氏法)强化,建立关联最慢,但是消退也最慢。使用此法的哥要最好持久战的准备,同时也要最好在S-R反应建立之前被其他哥先占的准备。
综上,我建议将巴氏和薛氏二法结合,头一个月使用巴氏法,日日早餐,迅速建立依赖,第二个月采用薛氏法,大大巩固效果。
另外,使用操纵性条件作用的关键在于,让妹明确知道早餐是你送的,要是让她以为是自己暗恋的小帅哥的话就不好了。

楼主:
孟德尔袁隆平把妹法

孟德尔杂交试验现象的观察:孟德尔在进行两对相对性状的杂交试验时,以豌豆为材料。他选取了具有两对相对性状差异的纯合体作为亲本进行杂交,得到的子一代F1。如果把F1的种子播下去,让它们的植株进行自花授粉(自交),则在F2中出现了明显的形状分离和自由组合现象。在得到的F2种子中,就有四种不同的表现类型.
而袁隆平获得大量优质水稻的方法则是:如果要单独、大量地得到具有某种性状的子代,则可筛选合适亲代再次进行杂交、自交,而淘汰不适合的种子,保留合适的种子作为亲代,直到得到为止。

把妹法应用

1.取4n个相同(至少相似)条件、生长正常的妹子,平均分成A、B两组,每组都对妹子进行0-2n的编号,置于相同且适宜的环境下。A组为实验组,B组为对照组。
2.哥每天给A组妹子的抽屉里放早餐,B组妹子不作任何处理,连续重复一个月,仔细观察并记录两组妹子对自己态度的变化。
3.一个月后筛选A组中对自己态度更为热情的妹子n个记录下她们的编号,同时淘汰A组中其他编号的妹子;B组亦只保留与A组相同编号的妹子。
4.重复第二、三步,直到A、B组剩下最后一位妹子,比较二人对自己的态度,会很容易得出结论。
5.选哪一个剩下的妹子作为哥的子代的亲代,哥应该很清楚了。

该实验的优点:对照实验,饲喂组与非饲喂组的差别显而易见,即,哥用心追的妹子和街边路人甲对哥的态度差异十分容易辨认。
该实验缺点:耗时长,成本较大。
假设:饲喂组妹子知道哥是哪个哥,不会搞错人。

第一编 计划和实施

1.数把妹行为的认定

1.1想像竞合把妹法

行为人实施一次把妹行为,而实际把了数妹,如送妹某甲早餐而妹某乙某丙某丁也都来蹭饭,实质把了多个妹,则根据《把妹大典》,择一重妹论处。适合追去高效能的人士使用。

1.2转化把妹法

行为人的一次把妹行为,由于造成了《把妹大典》规定的更为严重的结果,如送早餐的同时还抚摸了妹某甲的胸部,因而不视为把妹而以耍流氓论处。适合勇气、个性人士使用。

1.3吸收把妹法

行为人实施多次不同对象的把妹行为,如先给某甲送早餐,再通过某甲的中介而认识某乙,进而给某乙送早餐,即前行为是后行为的必要准备或必然结果,则一行为吸收另一行为。

2.把妹中的认识错误与典定符合把妹说和具体符合把妹说

2.1对象错误

错把妹甲当妹乙,而送去早餐,实施把妹行为,按照典定符合说,是把妹行为。按照具体符合说不是把妹行为。错把母猩猩甲当作妹乙,而送去早餐,实施把妹行为,由于对象不属于同一个法定范畴(人类),因而按照典定符合说亦不是把妹行为。

2.1.a 对象错误中的特殊情况即打击错误

在把妹过程中,对象认识没有错误,即送早餐途中正确认识了妹某甲的性质状态,但在送出早餐的过程中,由于手法问题而导致早餐落入到了妹某乙手中。按2.1论处。

2.2 手段工具错误

在把妹过程中,行为人对手段、工具的认识出现错误,错把砒霜当白糖,作为早餐送给妹某甲,则不视为把妹行为。以过失杀人或过失伤害论处。

第二编 追究和早餐的特殊形式:早餐费

1.揭开妹的面纱把妹法

妹人格否认(disregard of chick's personality)是欧陆国家的术语,在英美国家中被称为“揭开妹的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hick)或“刺破妹的面纱”(piercing the chick's veil),是指在把妹过程中,妹的独立人格被其父母滥用的情况下,在屡次送妹早餐得不到结果的情况下,由于妹父母的滥用父母地位、过度控制妹的行为,而致使妹的独立人格严重不完整,把妹人有权把妹裁判院请求否认妹的独立人格和父母的有限责任,而直接向妹的父母追究责任,明确要求其:a.支持把妹行为;b.履行早餐的债务。

妹人格否认是我国《把妹大典》2005年经全国把妹大会修订后新增的一个亮点,备受把妹学者的赞赏,堪称中国把妹大典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

2.把妹早餐费用的三种缴付方法:典定早餐费主义,授权早餐费主义和折衷主义。

在把妹人精力不足时间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给付妹早餐费,而由妹自行购买早餐。不过早餐费的给付有三种方法:

2.1.典定主义:一次认缴全部早餐费。这种方法有利于妹的早餐费稳定、但不利于妹灵活便宜行事。

2.2.授权主义:一次认缴部分早餐费,其余部分授权妹并由妹自行要求增认。这种方法有利于发挥妹的灵活性,但不利于早餐费稳定。

2.3.折衷主义:一次认缴全部早餐费,授权妹一定比例的增认早餐费额度。这种方法结合了两种方法的优点,为全世界大多国家采用。

3.早餐(费)的退还

由于赠与妹早餐的行为是以成功把上妹、睡妹为目的的,因此在没有把到妹的情况下,把妹人依据我国《最高把妹裁判院关于适用《把妹大典》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可以要求返还早餐费。

具体规定为: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早餐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把妹裁判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没睡过的;
(二)双方睡过但确未持续睡的;
(三)把妹人睡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不再睡了为条件。

楼主:
回归把妹法

根据妹对不同早餐的不同指数(健康指数,美味指数,质量指数等等)的各种反应(表情,肢体,后续反应等,这个就需要哥有一定心理学基础)建立量化的回归模型,经过足够样本量后就会有最优的最合妹的口味的早餐出现。如果哥足够细心,还可以考虑进妹当天的心情,身体,情绪状况等干扰波动因素。
于是,要想抓住妹,先要抓住妹的胃!!!

曼德博洛把妹法

送妹的早餐里头每天都搭上一片吐司,并且用果酱涂以线条,过程如下。

第一天画出等边三角形。
第二天从三条边上分别突生出小号的次阶等边三角形,使整个图案成为标准的六芒星。
第三天再从次级等边三角形之上突生出更小号的第三阶等边三角形,一朵Koch雪花就此初显雏形。
第四日,第三级生出第四级。
…………
…………
第n日,第n-1级生出第n级。
第n+1日,递推上述步骤。另,附送妹子放大镜一枚(考虑到Koch雪花的高阶等边三角形愈发难以辨认)。
…………
…………
第?日,附送妹子显微镜一台。(理由不复赘述)
…………
…………

妹子的困惑如同此朵雪花的周长一样与日俱增。
拓扑地来讲,用果酱画出的线条属一维图形。然而分形学创始人曼德博洛将告诉你,Koch雪花乃是维数等于log4/log3(差不多1.2618595)的自相似图形。

所以,她的思绪开始徘徊在了分数维的异次元空间。
然而你就此打住,你是异次元来的男子,谜一样的男子。

妹子生日的那天,你亲手送她一款蛋糕。揭开盒子时,妹子又看见了久违的分形图案…………

尾递归把妹法

尾递归是针对传统的递归算法而言的,传统的递归算法在很多时候被视为洪水猛兽。它的名声狼籍,好像永远和低效联系在一起。
尾递归就是从最后开始计算,每递归一次就算出相应的结果,也就是说,函数调用出现在调用者函数的尾部,因为是尾部,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去保存任何局部变量。直接让被调用的函数返回时越过调用者,返回到调用者的调用者去。

传统把妹算法是一个O(n)复杂度的算法。由于把妹算法的完成时间无法预估,也就是问题规模n无法预估,而且使用传统的递归把妹算法时,每进行一次递归,都需要在堆栈上保存新的状态,因此,对堆栈深度的需求也是无法预估的。在问题规模较大,也就是妹子比较顽固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导致堆栈溢出。鉴于此,我们应该使用尾递归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假设当某一天妹子吃完早餐之后,会给出非零的返回值,意即把妹成功。因此,只需要在递归函数的尾部返回妹子在下一天吃完早餐之后的返回值,即可实现尾递归。

由于尾递归并不需要额外的堆栈空间,因此,可以更高效地获得妹子的最终返回值。

以下是使用类Lua语法实现的伪代码:

require("Sister")
function HandleSister(day)
if Sister:EatBreakfast(day) == 1 then
return 1
else
-- tail recursive
return HandleSister(day + 1)
end
end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早餐把妹法

首先简单介绍下马斯洛的层次理论:

按马斯洛的理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各种需要之间,有先后顺序与高低层次之分;每一层次的需要与满足,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或程度。
马斯洛认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

这个应用是非常的明显的

对于早餐把妹必须考虑到层次的问题,层次的细化可以按照马斯洛的层次分化:自我实现 ,尊 重 需 求 ,社 交 需 求 ,安 全 需 求 ,生 理 需 求;

按照类似进化层次想需求,刚开始我们应该放的早餐必须是简单的,而后的早餐越来越丰富,而早餐妹则渐渐满足满意了这个要求。再接着继续满足下一个层次的需求,当然到后面的高级需求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也指精神上的需求,只到最后可以让她感觉到自我实现这个时候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千呼万唤始出来 ---- 牛顿把妹法

看到现代物理硕果累累,经典物理也不禁跃跃欲试

众所周知,牛顿三大定律是经典物理中经典:

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物体在不受外力的作用下,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牛顿第二定律(加速度定律):物体的加速度跟物体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跟合外力的方向相同

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应用到把妹学上就是:

牛顿把妹法第一定律:在不受外力作用时,妹总是沿原生活轨迹匀速直线运动,或保持静止

牛顿把妹法第二定律:妹的加速度与妹受到的把力成正比,加速度方向与合力方向相同

牛顿把妹法第三定律:妹受到的作用力与妹的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具体指导方法如下:

妹在被哥把之前,沿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匀速直线运动或保持静止状态。在哥对妹施加把力之后,既送早餐之后。妹就在把力的作用下脱离了自己本来的轨迹,匀加速运动。并且,把力越大,既送的早餐越好,送的越勤,妹的加速度也就越大。不过,除了把力,还有来自妹本身和妹身边的同学/同事家人等各个方向的阻力,并随着妹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妹实际的运动方向是这几种力的合力。这就要求哥得会受力分析,计算出把力的方向和大小。

最终,在通往幸福的方向上,妹匀加速前进

动量定理在把妹上的指导意义

动量定理是动力学的普遍定理之一。内容为物体动量的增量等于它所受合外力的冲量,或所有外力的冲量的矢量和。如以m表示物体的质量 ,v1、v2 表示物体的初速、末速,I表示物体所受的冲量,则得mv2-mv1=I。式中三量 都为矢量,应按矢量 运 算 ;只在三量同向或反向时,可按代数量运算,同向为正,反向为负,动量定理由牛顿第二定律推出,但其适用范围既包含宏观、低速物体,也适用于微观、高速物体。

动量定理阐释了物体运动时所受合力与其速度之间的联系,准确的说是物体质量与速度的乘积等于所受合力与时间的乘积,符号化表示就是MV=FT

相信这个公式大家都不会陌生(高中的时候就经常用到),现在我来说明下这个公式对把妹这事上的指导意义

对于把妹时所送的礼物到底价值多少合适呢?那送礼物这个活动要持续多久呢?这中间有怎样的系数关联呢?现在动量定理来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我来举个例子:你一次送9朵玫瑰和9次送一朵玫瑰这之间效果会有什么区别呢?动量定理为我们指出,理论上两者具有同样的效力!所以两者是等价的,你可以按你的习惯来挑选。

当然这个是有定义域的。一次直接送价值两千元的钻戒和送两千次价值一元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等价的。因为你并不能保证你的猎物在两千次之内还在那里!这个合力大小的设置必须合理才能达到效果。假如你是子弹,你的对象是铁皮。你就必须就具有足够的速度才能穿过,用小小的力一辈子也穿不过。但是往另一个极端说,这个动量不能太大,首先自己的承受能力不说,对方也不一定承受。好像一个**蛋落地,**蛋着地时的质量与速度是一定的,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合力太大,受力时间太短,**蛋就碎了!所以跳远要在沙坑上,就是增加接触时间。

但是可能大家有些困惑,那到底这个力要用大还是小呢?这个主要关键因素在你的目标。好像太极里面,以柔克刚。如果一个女的傲慢惯了,一次送999朵玫瑰估计没什么感觉,要是你**每天都送可能就会被打动了

楼主:
中国传统文化《易经》中的把妹策略

易经中的第一卦是乾卦,大家都知道八卦总共是有64相,每个卦相位有两种可能就是阴阳,所以八卦一个卦总共有6个卦位(2的6次方=64)。乾卦有6句象辞,把事情发展分成了6个阶段。六个象辞简单的概括就是: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九四:或跃在渊;
九五:飞龙在天;
上九:亢龙有悔。
总共有6句,初九是表示刚开始的时候,上九则表示是最后。这6句概括了事情发展的阶段性以及该有的对策。

当然有兴趣你可以去研究这6句后面的意思,我这里就简单的概括这6句的关键词。1。潜龙2.现龙3.剔龙4.跃龙5.飞龙6.亢龙

现在来分析这6个阶段在把妹上的指导意义

1.第一个阶段叫潜龙勿用,是指要把自己潜藏起来,等待合适时机。这个主要是指刚开始的时候不要轻举妄动,这样经常扑空而且容易使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是指你要观察好你要把的对象,瞄准她。
2.第二个阶段叫现。等到时机来了,你就要适当的出现。这样才能一击即中。这一切其实都不是巧合,但是却容易给女方带来惊人的好印象。比如发现该女的吃的嗜好,故意装作巧合说原来你也爱吃这个的。当然这个应用是很多的,我只是强调,有了时机的时候绝对不用错过展示你自己的机会
3.第三个阶段要警惕。一旦你表现了,就要警惕了,你已经在她的视线里面,就更应该注意细节,注意自己的行为。否则功亏一篑。
4.第四个阶段是跃。就是你要想办法,跃登龙门。你要寻觅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吃定她!
5.第五个阶段就是飞龙在天,你把到手了,春风得意!一跃成功以后,就惬意了。
6.最后一个阶段叫亢,亢龙有悔。飞龙在天很得意,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适可而止,不能太过分,在过分就是高亢了,容易犯错了,会亢龙有悔

整个把妹的方针在易经里已经说的很明白。个人认为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当然易经本来就有很通用的一部分学问。这个6个阶段在其他很多事件上我也觉得具有参考意义

网友A:
当然,楼主漏讲了一点: 以上法则成立的前提条件(≧∇≦)你必须得是高!富!帅!

网友B:
不高 不帅 也没有关系,关键要有 富

网友C:
我居然看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居然看完了。。。。

   是不是很有收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高 不帅 也没有关系,关键要有 富

对头,现在关键还是看毛爷爷。

网友E:
有这样的妹子陪你玩这样的实验还**到底了,对你绝对是真爱,就从了人家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妹这事儿,少了海森堡怎么行?!

楼主:
其实,薛定谔才是把妹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样的妹子陪你玩这样的实验还**到底了,对你绝对是真爱,就从了人家吧~ ...

你说的是这个节奏吧

网友G:
拿红包砸过去,不用讲究什么方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节奏吧

就是这个节奏

网友H:
科学发展把妹法

网友I:
99999999999,佩服佩服

网友J:
什么鬼吖,你是来写长篇小说的么?我一段都没看完!

网友K:
果然是第一生产力

网友L:
笑死我了哈哈哈哈,看到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时候就笑喷了,神来之笔啊!!!

网友M:
然而第一天就把送的早餐给扔垃圾桶里面了

网友N:
大神可操作性怎么样?

网友O:
看过一次了

网友P(2017-07-03):
并且保持缄默不语,无论她如何询问,都不要说话。

网友Q(2017-11-07):
这个东西 真有意思  可以试试

网友R:
我要是妹子直接扔掉....来路不明的东西谁敢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