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在DSP中进行fft变换

楼主(2016-11-07):
你好,请问AD7606转换之后,得到的是什么形式的二进制。谢谢你的回复。DSP可以直接采用这种形式的数值进行,计算电压电流的有效值。

网友A:
16位ADC   转换结果肯定存在16位宽或32位宽的buffer里面了

网友A:
DSP肯定是可以的  啊

网友B:
还是啥要积极发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