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6-11-07):
处于饱和区与放大区临界点的放大倍数是在跳变的吗?也就是发射结导通,基级电位与集电极电位相等时,让Vc电位再提高一点点,这时的放大系数和当时的放大系数差很多吗?

楼主:
大神们,帮我解答一下呗

网友A:
处于饱和区与放大区临界点的放大倍数是在跳变的吗?

不是。

楼主:
那就是连续的咯,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当发射结正偏且导通时,VC比VB大个0.1V也是处于饱和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连续的咯,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当发射结正偏且导通时,VC比VB大个0.1V也是处于饱和区呢? ...

饱和区与放大区本来就没有明确的分界。
某些大功率三极管,饱和压降可达1V以上,甚至达到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连续的咯,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当发射结正偏且导通时,VC比VB大个0.1V也是处于饱和区呢? ...

对某些小功率三极管,尤其是在集电极电流较小时,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低到0.3~0.4V,仍可放大。
当然,此时输出幅度只能是非常小的。

网友B:
并没有跳变,是渐变的,界限并不是理想的

网友C:
连续变化,没有明显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区与放大区本来就没有明确的分界。
某些大功率三极管,饱和压降可达1V以上,甚至达到2V。 ...

你说的这些大功率晶体管,饱和压降有1V以上甚至达到2V,那他处于饱和区时,发射结可以是正偏且导通的吗?就是Vbe大于等于Vth的吗?还有,能给我一个例子吗,我想看看他的数据手册。谢谢大神。

楼主:
补充刚刚说的,不仅Vbe大于等于Vth,而且Vc>Vb的,这样的话你说的大功率晶体管有可能会在饱和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大功率晶体管,饱和压降有1V以上甚至达到2V,那他处于饱和区时,发射结可以是正偏且导通的吗? ...

“我想看看他的数据手册”

MJE13007

网友D:
1300x系列,是日光灯,节能灯等上必用的开关管,这和general型管子特性大不同。

网友E:
建议看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图,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