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恒流源作用

楼主(2016-11-07):
(无正文)

网友A:
它表示电压和电流反馈信号是这样连到了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表示电压和电流反馈信号是这样连到了一起。。。。。。。

请教一下  坛友知道反向电流电路吗  这个能提供个典型电路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坛友知道反向电流电路吗  这个能提供个典型电路吗  谢谢

"反向电流电路"......是什么?不懂。。。。。

网友C:
偏置电流,保证VA CA为正常的小信号工作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向电流电路"......是什么?不懂。。。。。

例如将电流方向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例如将电流方向改变

举个例子?

网友B:
通过运算放大器将电流变化转换为电压变化,在运放输出端形成负电压,作为电流镜像电路的电源,然后通过电流镜像电路,在其输入端形成16mA电流,在输出端即可形成负的16mA电流,想问一下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运算放大器将电流变化转换为电压变化,在运放输出端形成负电压,作为电流镜像电路的电源,然后通过电 ...

应该可以吧。
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我不是很明白。

能给个镜像电路吗   我对此也不是太懂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镜像电路吗   我对此也不是太懂呀

不太清楚你的需求。。。。
不知道要怎么搞。

网友D:
好深奥,表示看不懂。继续研读

网友E:
芯片资料中给的结构图大都是简化以后的,至于楼主提到的恒流源的作用,一般在DATASHEET里面都会有专门的描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置电流,保证VA CA为正常的小信号工作范围

他说的应该是正确答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需求。。。。
不知道要怎么搞。

好吧  不知坛友知道镜像电路吗

网友F:
高手进来分析这个问题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01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