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接收中途出现失效问题

楼主(2016-11-07):
小弟前面遇见这么一个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
A和B通过CAN总线进行通信,通信线为双绞,匹配电阻为120欧姆(A,B使用的是TI的lm3s8962,收发芯片为周立功的1050T)。
在10多秒时可能有个外界的电磁干扰,造成了如下情况:
前10S工作正常,10S后A能发送给B信息,但接收不到B发送的信息,运行结束后,A未断电,B断电后再加电,A一直能发送数据,但无法接收B的数据。
将CAN调试器接入线路中,显示B的确将数据发送出来,调试器能接收到,此时A一直收不到B的数据。
将A断电重启后,A与B通信恢复正常。
有可能是10s多的那次电磁干扰造成的吗?双绞线和匹配电阻都有。

网友A:
是的, 电磁干扰能够导致通信错误. CAN 控制器在收到过度的通信错误后会进入错误状态.
你可以打开错误自动恢复功能 (有些 CAN 控制器有这个功能) 来自动恢复功能

网友B:
你的CAN通信节点是几个?

网友B:
CAN通信节点少的话不要用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电磁干扰能够导致通信错误. CAN 控制器在收到过度的通信错误后会进入错误状态.
你可以打开错误自动恢 ...

我查了一下,can进入bus off 的话,是发送与接收都会下线,但是现实中发送并没有停掉,··所以从错误机理上有点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通信节点少的话不要用终端电阻。

不用终端电阻会降低总线电磁干扰能力和传输距离,通信节点为2个,其中B负责转发另外的CAN总线上其他设备的信息

网友:
不要使用终端电阻。

网友C:
节点少的情况下,中断电阻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点少的情况下,中断电阻会有干扰。

这样啊····

网友D:
外界干扰很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界干扰很严重吗?

外界干扰没有量化,照理说终端电阻可以提高抗电磁干扰的能力,现象是接收不行了,还能发送,断电重启后现象消失(只出现过一次)

网友E:
去掉120的电阻。

网友E:
楼主的这个电阻存在问题。

网友F:
匹配电阻为120欧姆不要使用。

网友F:
匹配电阻为120欧姆一般是很多节点的时候才使用的。

网友G:
不是电磁干扰的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电磁干扰的问题的吧?

那应该是什么问题呢?问题没有复现,老大追着问···感觉产品还是挺成熟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H: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原因的,,多调试的看看

网友I:
数据丢失了?还是接受使能等配置出问题?

网友J:
120欧姆去掉这个。

网友J:
你搜一下终端电阻不能用的。

网友K:
那是通讯过程中出现了数据错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数据丢失了?还是接受使能等配置出问题?

应该是接收挂起来了,能发,收不到,用CAN调试器看线上有数据,重启故障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是通讯过程中出现了数据错误导致的?

对的,极有可能是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搜一下终端电阻不能用的。

怎么不能用呢。提高信号的能力,提高传输距离,抗电磁,

网友L:
用CAN 控制器自动恢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