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高精度LDO

楼主(2016-11-07):
最近有做一个电池包的项目,需要用到一款低功耗,输出精度高的LDO,输入电压5~12V,输出3.3V/150mA,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楼主:
芯片品牌不限

网友A:
HT7533-2好像有1%的

网友B:
LP2980-N 0.5% 的精度, 这个电流偏小
LP2985A-33  1% 的精度

网友C:
HT7333
如果给单片机供电 不需要精度很高的
如果做基准源 不建议使用?
楼主啥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7333
如果给单片机供电 不需要精度很高的
如果做基准源 不建议使用?

做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7533-2好像有1%的

HT7533 精度只有5% ,精度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2980-N 0.5% 的精度, 这个电流偏小
LP2985A-33  1% 的精度

LP2980 的精度可以,但输出电流只有50mA ,电流太小了,还有没有其它的型号可以推荐的,请再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C:
做基准源 一般也就带载20mA以内 没有150mA的
你的3.3V 150mA 基准带的什么负载啊 干嘛这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基准源 一般也就带载20mA以内 没有150mA的
你的3.3V 150mA 基准带的什么负载啊 干嘛这么大呢? ...

除了做基准源外,还需要给一需驱动电路供应,所以电流就大一点

网友C:
不改方案 恐怕难找 即使有 价格也贵

网友D:
1%精度做基准也不勉强吧!
SGM2203,有1%精度的型号,150mA负载能力,管脚是SOT89-3的封装功率有1.25W,其他品牌很多都是0.6W左右

网友D:
1%精度做基准很勉强吧。
SGM2203,有1%精度型号,150mA负载能力,关键是SOT89-3封装的封装功率有1.25W,其他品牌很多都是0.6W

网友E:
“低功耗”怎么理解?
LDO的热功耗难道不是(Vin-Vout)*Iout吗?压差越大,发热越高。

指的是不带载下的静态功耗

网友F:
MIC29302BU,精度1%,电流好像可以到300mA,但封装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C29302BU,精度1%,电流好像可以到300mA,但封装比较大

OK,已长到合适的LDO

网友G:
7533 SOT89封装 1%精度没任何问题 静态电流1uA 输出电流250mA 规格完全满足你,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7533 SOT89封装 1%精度没任何问题 静态电流1uA 输出电流250mA 规格完全满足你,需要可以联系我 ...

OK

网友G:
我们是原厂,需要可以给你送样

网友H(2017-12-26):
请问楼主最后用的哪款LDO呢,方便透漏下么

网友I:
你这不是单单做基准吧,基准哪用得着150mA,实际能用到15mA就很牛掰了

网友J:
不建议把LDO当基准来用,即便精度够,温漂也是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除了做基准源外,还需要给一需驱动电路供应,所以电流就大一点

帅哥,那就分开两路啊,一路普通电源,1%精度很好找,150mA也很好找;另外一路就用十来个mA输出能力的基准,0.5%非常多,0.1%都不少。

网友I:
8位ADC的分辨率是1/256,都有0.4%了。1%的精度的电源做基准实在太勉强了

网友K:
电源和基准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L(2018-10-16):
MST5333 SOT89封装 1%精度,Iout max=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