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STM32调试出现堆栈指针和地址错误

楼主(2016-11-07):
路过的高手们,请指教:
stm32调试时候,debug without download 时候出现:Mon Nov 07, 2016 21:09:06: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FFFFFFFF

2另外还出现user error :memory access error ,checking for a code breakpoint out side the  remapped memory at address 0x20000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看样子是工程配置里的内存地址的设置有错误
按理这个地址在设定MCU 类型的时候是自动给定的, 是你认为改错了啦?

楼主:
工程配置里的地址,通过ICF文件来设置的,用系统默认的,启动方式是主闪存启动0x8000000
\STM32F103_CTRboard\SE-F103_NoOS\EWARMv7\stm32f10x_flash.icf

其他也基本没地方可以改了,脱机调试的话也就只有这里可以改动启动方式和地址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