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IAP15W4K58S4硬调老是出错

楼主(2016-11-07):
使用STC Monitor-51 driver调试。刚开始还正常,过一会就connection error,老是这样,根本没法调。不知道论坛里有没其他朋友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看样子是通信连接有问题, 清理一下后台软件, 让后台的东西尽量少一定, 可能会有所改善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否使用STC厂家的U8W下载板来仿真,这样就会常断开。
仿真要用串口连接,不要用厂家的U8W下载板。

网友C:
我的经验是,串口芯片的问题。换好点的串口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否使用STC厂家的U8W下载板来仿真,这样就会常断开。
仿真要用串口连接,不要用厂家的U8W下载板。 ...

IAP15W4K58S4这块芯片可以直接用出口ISP仿真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通信连接有问题, 清理一下后台软件, 让后台的东西尽量少一定, 可能会有所改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