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驱动为什么会带不动电机

楼主: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板,电机工作电压24V,电流5-10A,我用的PWM调制,半桥用的IRF540,驱动芯片选的TI的DRV8701(附上芯片手册),用小风扇调一切正常,但是接到电机上后电机不转,有只有嗡嗡声,调节pwm占空比变大,嗡嗡声会变大。
测试的时候 我的驱动电路(附原理图)中没有加 软启动电路,也没在电机那加续流二极管,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造成了电机启动不了,还是电路设计的有其他问题,请大牛们帮着分析下,谢谢!
ps 电源的驱动能力没问题,我把电机直接接到电源上是可以转的

原理图

mos管驱动芯片

楼主(2016-11-07):
图1电路中 IN1 IN2是控制MOS管导通的
具体见图2

图1 调速电路

图1 调速电路

图2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