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信号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6-11-07):
各位大神,
       小弟问一个粗浅的问题,我使用PWM信号传输,但是这个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有衰减,有工程师说是我的信号驱动能力不够,我不是很明白,难道因为无法驱动负载,导致电压降低,即我的信号只能输出20mA电流,现在负载是200欧,那么我的最大电压只能是4V,是这个意思吗,麻烦各位解答。

网友A:
我觉得是不管空载电压是多大,接上负载就变4v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驱动能力就是指功率,即电压和电流。
有一个条件达不到就会影响从设备的工作,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加驱动电路

网友C:
驱动力不足够就来个放大电路 嘛

网友D:
你的输出电流是在200偶负载时的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