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问这种用法下双向光耦MOC3061为什么会坏

楼主(2016-11-07):
如图,ABC是三相交流电,DC100V是对壳体的电压,我通过这个电路检测ABC对壳体的绝缘电阻,现在在A对壳体之间加了个测试用绝缘电阻R28,然后利用软件依次控制E4,5,6的光耦接通和断开(K1是一个继电器,和光耦同时控制通断),再通过后端采样端口进行采样。
之前我做实验,电路里面没接R24,25,26,在加上交流电后试验十几次,AB相光耦就损坏了,无法再控制接通,更换新的光耦试验仍然坏。后来我在三相电与光耦间串入R24,25,26再做试验,累计做了150次也没坏,我再将这三个电阻去掉,做了二十次左右,三个光耦又都坏了,对比很是费解。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光耦坏的原因,还有串入三个电阻为什么会有效果?
ps.我之前网上看到有人说MOC3061光耦的抗干扰能力较差,需要进行抗干扰设计,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光耦的输出部分坏了吧;
光耦内部也是晶体管;
晶体管一般过流、过压容易损坏;

导致过流的原因,应该是继电器闭合的瞬间,你如果理论计算是10mA,那么闭合的瞬间按照10倍算达到100mA也很正常;

网友A:
可以考虑换其它继电器,比如高压的干簧管继电器;

或者负载回路加抑制过流电路;
比如串电阻、电感、二极管,并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