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铅酸电池组单体电压如何隔离检测?

楼主(2016-11-07):
如题,12V*4串联铅酸电池组,要检测每个单体电池的充放电电压,最大15V*4=60V这个样子
怎么检测每个单体电池的电压啊,精度最好在0.1V以下,用单片机自带5V/3.3V ADC的话,串联分压检测累积误差好像太大,有什么好办法吗?
看网上有光耦方案,好像神马CTR一个光耦一个值,影响因素还很多,感觉不太靠谱啊

网友A:
这个电路我觉得真不靠谱:
1.光耦的发光侧压降的非线性及离散性,
2.光耦电流传输比的非线性及离散性
3.温度对电流传输比的影响
4.温度对漏电流的影响
单体高精度检测我想到方案(没验证过)
1.电压转换成频率,用光耦隔离
2.电压用单片机或者ADC转换后,用光耦隔离读出
3.用线性光耦隔离,这个比较贵,好像脑电波采集系统用的线性光耦,
当然也得先进行信号调理,否则动态范围窄

网友B:
9个光耦 加一个线性光耦 加个运放
前5个光耦组成单体输入切换阵列 后4个做绝对值处理 线性光耦做隔离,运放 差分转单端进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9个光耦 加一个线性光耦 加个运放
前5个光耦组成单体输入切换阵列 后4个做绝对值处理 线性光耦做隔离,运放 ...

用光耦做切换矩阵本身不是压降什么的不是就有误差了,要误差最好0.1V不好实现吧?
后边的处理能否说的详细点,不太懂,谢谢。。。

网友C:
电阻分压,60v分压到5v  以此类推 进ad 减运算就出来单节电压了

网友D:
铅酸, 多此一举

楼主:
老师让做当毕业设计没办法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让做当毕业设计没办法啊

简单,搜光耦继电器,原理跟机械继电器一样,但是是电子开关,几块钱一个,N节电池,N个继电器,想象一下你用万用表测单节电池电压,继电器只是代替你人工切换电池。

网友F:
总电压60V,精度要求0.1,也就是1/600的精度,不算高,直接将电压缩小到1/20,每个节点测量一个电压,然后做减法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电压60V,精度要求0.1,也就是1/600的精度,不算高,直接将电压缩小到1/20,每个节点测量一个电压,然后做减 ...

恩恩,算了下是可以,这样的话共地什么的问题怎么解决?
直接单片机底和电池地一起?刚接触这些,一头雾水。。。

网友G:
对电池组的每个接点用电阻做适当分压,然后通过多路输入型模拟开关选择输入ADC。

网友H:
依据你的精度要求,用电阻分压,至少需要1/1000精度的电阻.或者软件上做校正.

网友H:
用电阻直接分压带来的误差已经是最小的了.加入光耦或者运放,只会导致误差更大.

网友I:
用4个带AD的单片机检测电压,光耦隔离后串口输出电压值

网友J:
用6803 专用电池检测芯片

网友K:
  我觉得~~~~~  是我没明白还是~~~  你复杂化了~~~     直接 每路电阻分压,,,,进AD。。。 省的话 2~3路也可以, 在推算出省下的哪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