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数模转换

楼主(2016-11-07):
利用VDAC8和电压比较器等组件设计实现一个8位逐次逼近式ADC
有大神可以引导一下吗?
不甚感激

网友A:
尽量把要求描述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把要求描述详细一些

利用VDAC8和电压比较器等组件设计实现一个8位逐次逼近式ADC,其它要求:
a.电位器R56的抽头电压,作为该8位逐次逼近式ADC的输入电压,并将所测电压值显示在LCD的第一行;
b. 利用SAR ADC,测量电位器R56的抽头电压,并将电压值显示在LCD的第二行,用来与上述结果做对比;
c. 可将VDAC8的电压输出至某GPIO引脚,使用万用表检验转换结束时的VDAC8输出电压是否与电位器R56的抽头电压一致。

网友B:
直接参考Creator里面的例程,有SAR ADC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