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计算器如何赋给数字权

楼主(2016-11-08):
比如说--------在键盘上输入了2,3,6。我们理解肯定是236。但是单片机不知道它的意义啊。它只认为那就是2和3和6。
之前使用了一个方法就是: (数字)*100+(数字)*10+(数字)
但是这个方法并不太好,当数值很大时,51单片机的计算能力根本不够用的。那位大神给指条明路啊

网友A:
当按下一个新数字(6)的时候,新结果为原结果(23)*10+新按下的数字(6)这样?

网友B:
这个方法确实不太好
如果要做一个能用的计算器,还是得了解一点表达式处理的知识

网友C:
乘法没有任何问题,除法也没问题,计算器本来就是要计算的

网友D:
51的性能有很多富裕的了。有些计算器是用4位mcu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1的性能有很多富裕的了。有些计算器是用4位mcu设计的

我对那些4位的单片机如何实现开方运算很是感兴趣。

网友F:
按键输入是慢速事件,完全没有问题。

input = input * 10 + 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