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485如何实现与两MCU不同时通讯,求方法各位大神。

楼主:
只用一路485的前提下需要和两个MCU通讯,但是两个MCU不能同时通讯,意思就是在和一个MCU通讯时,另一个MCU是不通讯的,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2016-11-08):
互锁开关,楼主见过吗

网友B:
485本来就是不能同时通信. 你协议里有地址,是谁的地址谁应答

网友C:
主从模式轮询只能一个个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本来就是不能同时通信. 你协议里有地址,是谁的地址谁应答

我的意思是需要和两个MCU通讯,但是同一时间只能和一个通讯,是这样的,

网友D:
本来就是半双工,你有一个master就行了,两个mcu作为slave,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需要和两个MCU通讯,但是同一时间只能和一个通讯,是这样的, ...

对啊.串行总线总要排队通信.你不想排队就多拉几条线

网友E:
一主多从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串行总线总要排队通信.你不想排队就多拉几条线

那我485这边发命令时我如何让他判断我是需要通讯MCUA还是MCUB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485这边发命令时我如何让他判断我是需要通讯MCUA还是MCUB呢

....如果你不懂就看看 modbus 是怎么实现的吧...如果再不懂,就点我签名的课程,该去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是半双工,你有一个master就行了,两个mcu作为slave,没啥问题......

不要说这么专业啊,新手不太懂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说这么专业啊,新手不太懂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已经是很不专业了,想用485这是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F:
楼主,可以通过设置固定硬件硬件地址,然后用软件来轮询,思路就是这样,想象看。

网友F:
不好意思哈,第一次上传图片,还不熟练。参考图片如图

参考地址

参考地址

网友B:
比如从机接收到数据,第一个从机判断第二字节是不是1,第二个从机判断第二个字节是不是2,如果 true 就回复,如果 false 就扔掉.
我觉得学习串口协议就应该学这些了

网友G:
只要是共用总线,总线上肯定是随时有数据的,虽然是一路485信号,但是可以用2个485芯片,输出端接在一起,输入端分别接两个mcu。因为485是有使能端的。

或者可以用继电器或者其他器件切换两路信号也成。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需要和两个MCU通讯,但是同一时间只能和一个通讯,是这样的, ...

靠软件协议来解决,发送的数据包里面带上终端地址,是MCUA则A通讯,是MCUB则B通讯

网友I:
定好数据协议就行,485不都是这么用的么?

网友J:
定个协议,带个地址,主机轮询。MCUA,MCUB设不同地址,每个MCU只响应自己地址的询问就可以了

网友K:
楼主这个问题是个硬件问题--------总线竞争。如果是单位位项目可以找我帮你解决有现成的产品,这几年客户用的少了,一直在家里放着。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需要和两个MCU通讯,但是同一时间只能和一个通讯,是这样的, ...

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M:
本来就是半双工,你有一个master就行了,两个mcu作为slave,没啥问题

网友N:
485是总线啊,支持32、64、128、256等节点数,一主机带两个终端当然没问题了。如果楼主指的是同一终端里有两个MCU都要挂在485接口上,那MCU的RXD可以直接并联,TXD在IO配置成弱上拉型时也可以直接并联,然后经由协议控制两片MCU的分别动作。如果MCU的IO只能是推挽型(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的,那需要用二极管接成线与模式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