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C51的生成的代码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6-11-08):
const区是34,code区是1447.。。。。34+1447=1481,。。。。但生成的bin实际大小是1491,多出10个字节是哪块漏算了的。。。。。。。看了MAP,那10字节是被GAP占据了,不知道GAP是什么用的?还有堆栈的SP长度只是1字节?我调用一次函数至少就去了2个字节吧?

网友A:
const不一定一定是代码区

网友B:
可以生成map文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一般是地址空间不连续导致的 ,建议你先看看map的情况。贴map表上来看看
-------------------
等待别人的解答。

网友D:
KEIL C51显示的是实际代码长度,中间有空的,不计算在内。
比如,个别版本的编译器,会在开始插入2K的空白(主程序从0x0800开始),但是代码长度不计算再内,显示几百字节的代码,实际要加2K。

网友E: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