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了交流信号的实部和虚部,如何计算初始相位?

楼主(2016-11-08):
有了交流信号的实部和虚部,如何计算初始相位?谢谢!

网友A:
这是个电路里面的书本知识问题, arctg(虚部/实部)

楼主:
二楼,这又是什么意思?
Angle=atan(Px/Py);
if(Px>0 && Py<0)Angle=Angle+PI;
else if(Px<0 && Py<0)Angle=Angle+PI;
else if(Px<0 && Py>0)Angle=Angle+2*PI;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楼,这又是什么意思?
Angle=atan(Px/Py);
if(Px>0 && Py

angle 相位
tan(angle)=sin(angle)/cos(angle)=Px/Py,-90°<angle<90°;
后面的乱七八糟的不用管,tan函数周期是180°,加一个两个180°,不影响波形。他的单位是弧度PI 3.14 等效于18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楼,这又是什么意思?
Angle=atan(Px/Py);
if(Px>0 && Py

Angle=atan(Px/Py); 这样求出的值是弧度值,范围:-π/2 ~ π/2
if(Px>0 && Py<0)Angle=Angle+PI;
else if(Px<0 && Py<0)Angle=Angle+PI;
else if(Px<0 && Py>0)Angle=Angle+2*PI
上面的这些是为了判断(py,px)所在象限,为了让弧度值变到0~2π之间,PI即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ngle=atan(Px/Py); 这样求出的值是弧度值,范围:-π/2 ~ π/2
if(Px>0 && Py

你说得对,要判断象限

网友D:
跟各位大神又学了一招。

网友E:
楼猪, 偶 以前 也 弄啥个,

你是做 跟   POWER  相关的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