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推荐,6路触摸按键IC

楼主(2016-11-08):
6路触摸按键IC,I2C或SPI或脉冲输出。求推荐,求报价,谢谢。

网友A:
直接用带触摸的mcu不更好

网友B:
最近在用holtek的BS814, 你可以看看BS816,6键的

网友C:
BS816A-1 16NSOP 6个纯触摸按键,价格私聊

网友D(2017-03-10):
自己写不就好了嘛~ 我们有触摸库直接调用,然后有软件调试触摸参数

网友E:
触摸MCU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