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90 170大家有用的吗?

楼主(2016-11-08):
GD32F190 170大家有用的吗?看好它的2.6-5V供电,带内部运放,比较器,RTC,两路12位的DA。
带硬件物理层(PHY层)的 CAN通讯,不用外加CAN通讯芯片了?!!

是在这里的吗?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836_0_1_0_1_1.html

网友A:
带内部运放,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网友B:
对的,集成CAN收发器,还是很吸引人的,详聊加1271008661

网友C:
这个1系列的不怎么用的,,不知道大家用的多不。。

网友D:
这是冲着51单片机去的

网友E: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F:
带内部运放的,可以做模拟信号的处理用的

网友G:
这个没有用过,感觉好高端啊

网友H:
这个我还没用过的,不错,推荐下。

网友I:
没有用过,怎么推荐呢

网友J(2017-02-15):
感觉用GD32F190的人少,相关的资料也少,看这个芯片的功能很好,建议公司好好推广。

网友K:
32K后的FLASH是硬伤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感觉用GD32F190的人少,相关的资料也少,看这个芯片的功能很好,建议公司好好推广。 ...

被你发现了,GD32F190 的确是一款骨骼奇特的练武奇才!
GD32F190 资料超多的,中英文用户手册,中英开发板使用说明,软件库和例程都有,找代理商要!
刚开始测试,不要在某宝上买,得不到技术支持。

网友M(2017-03-31):
引用 网友L:
被你发现了,GD32F190 的确是一款骨骼奇特的练武奇才!
GD32F190 资料超多的,中英文用户手册,中英开发 ...

32K后的FLASH  读写速度不是零等待了 那么他的速度和STM32比 是慢 还是持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还没用过的,不错,推荐下。

特点很多啊,CAN2.0收发器,内置LCD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没有用过,怎么推荐呢

除了CAN2.0收发器,还有内置LCD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被你发现了,GD32F190 的确是一款骨骼奇特的练武奇才!
GD32F190 资料超多的,中英文用户手册,中英开发 ...

找代理。少走一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