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6-11-08):
下载的时候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我用的keil 5   急!!!求前辈指点。

楼主:
在线等,,急啊  我刚刚学习STM32 下载了一些跑马灯函数库 想下载进去试试效果,结果一直报错这个。

网友A:
不知道你建工程的时候是咋建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建工程的时候是咋建立的啊。

我没有建立新的工程 就只是把战舰板的光盘里的跑马灯模板函数打开,然后我想下载进板子上,结果就报错了。

楼主: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么?急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建立新的工程 就只是把战舰板的光盘里的跑马灯模板函数打开,然后我想下载进板子上,结果就报错了 ...

都不编译吗。还是先看看你的编译器器件库里有你需要的芯片吗

网友B:
选用的例程吗?
你得配置你的KEIL

网友C:
小伙子 不认真啊,买了板子还不认真学,操作问题  右击工程 第一个 options for target xx  然后出现的对话框 最后一个 utilities use debug driver 后面有个setting  然后add 战舰的选第2个 1m的 ok就行啦

网友D:
那也要设置的呀;

你买他们的开发板,他们没技术支持吗?
让他们远程操作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 不认真啊,买了板子还不认真学,操作问题  右击工程 第一个 options for target xx  然后出现的对话 ...

不行 设置了还是不行,我JLNK_V512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 设置了还是不行,我JLNK_V512

还是同样的报错吗》

楼主:
BUildoutput显示 JLink INFO:can not attach to CPU.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但是我进来的时候选择好了的芯片啊   在Device里面也可以看到型号STM32f103ze。

楼主:
对啊  还是同样的报错。

网友C:
理论上来说 出现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就是 use debug driver  那里设置的问题,估计战舰的板子可能不是1M,可能是其他的,具体多少开发板手册肯定有

楼主:
报错的图片

网友C:
战舰版上有个boot,那里有个跳线帽,你试下 是不是跳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战舰版上有个boot,那里有个跳线帽,你试下 是不是跳错了

OK,问题解决了。

网友E:
根本就没看到图片

网友F:
找个从头开始的教程,一步步来。

网友G:
是不是驱动问题,还是芯片选择的问题??